[手持表] ZY102L直流毫伏档位表现

楼主(2024-04-22):
用电阻分压10V电压,上电阻用99.999MΩ下电阻用1KΩ,不啰嗦了,直接上图

MS8218图中示值误差偏低2uV

网友:
102大概是低10uv

楼主:
这个102L比你的102表现要优秀一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102L比你的102表现要优秀一些吧

哈哈,我的没具体测起始点电压

网友:
众仪历害啊,想之98年左右买的9205估计都要0.2V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的没具体测起始点电压

30uV睡醒,十几uV的时候算是懵懵懂懂。

网友:
天宇出了个21L,似乎比这个强

网友B:
没有仔细的选择上个月进了一块ZT-102L,就是众仪的表性价比高,102L可以测量电感就拍了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仔细的选择上个月进了一块ZT-102L,就是众仪的表性价比高,102L可以测量电感就拍了一只。

...

这小表可以的,我先是冲颜值去的,绿色壳子的不多见,就买了一块,实际体验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