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按键修复那种方法最好?

楼主(2024-04-22):
如图,无绳电话,10多年前的。重新拿出用,发现按键经常失灵。

偶尔正常。但有时全面失灵,按不亮。或者局部失灵,上键可以,下键失灵。数字键左侧可以 右侧369失灵。

原先以为电池供电问题,现在已经更换电池。

感觉如果仅仅是触点橡胶老化(尚未拆开,手感和传统遥控器一样的),不至于大面积失灵吧。

是否电路也有问题?

如果是触点老化,酒精擦铅笔涂之类,都是不治本。甚至越搞越坏。

我用铝箔胶带剪个圆形贴上去,很不错。但是面积小,导电橡胶有凹凸,非常难粘牢。

所以请各位判断一下,否则一个没粘好就得撬开重来,麻烦得很。

谢谢!

网友:
话说这老电话还搞它干嘛,都没什么修复的价值了。如果想杯旧就放起来当摆设吧。

网友:
不拆开看看怎么知道

网友A:
可能是锅仔片
锅仔片比导电胶按键手感要脆,跟微动差不多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玩意,快10年不用啦,搬家后直接就没安固话。

网友:
有可能里面电阻膜老化了,电阻不准了,老设备很多是识别电阻,不同按键串联的电阻不一样

网友:
淘宝有几种按键贴  选一种粘上去即可

网友:
现在的手机不好用?

网友:
锅仔片下面黑了
我有部按键老手机,0键不好使。拆开看,下面有一层黑灰,清理掉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锅仔片
锅仔片比导电胶按键手感要脆,跟微动差不多

不是锅仔片,和老夫现在的JB一样,软得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锅仔片,和老夫现在的JB一样,软得很。

这个……可以展开来详细说说

网友:
电磁炉那种按键也是,一年就要开颅手术,换新也不长久。想换好点的,尺寸又不好对上。

网友:
导电银漆不好用,得高温吹干。有卖导电贴的,粘上去就好了,应该还行。

网友:
以前的遥控器不好用,都粘锡纸!

网友:
就是那些弹片。

网友B:
再早先用过一种按键贴片类似锅仔片,只不过是在塑料基片突起的里面镀的部分圆型金属膜,耐久性没有锅仔片好(便宜,用坏就换呗),手感极好,但是现在没见卖的了(或许我关键词没用对,有明白的坛友指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锅仔片,和老夫现在的JB一样,软得很。

?难道要弄硬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要弄硬才得?

唉唉,猴子你又调皮了。要不你变个花样不同的妖精,让为师重振雄风?你老是变志玲,要不就是变***,为师其实是审美疲劳,不是JJ真不行。

不过话说昨晚,八戒变成厚嘴唇的凤姐,虽然为师很软,但其实软也有好处,为师仿佛回到了婴儿的那种敏感,最后该有的都有,挺舒服的。最后八戒擦脸用了几十圈卫生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早先用过一种按键贴片类似锅仔片,只不过是在塑料基片突起的里面镀的部分圆型金属膜,耐久性没有锅仔片好 ...

同求。谢谢各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