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一个车载充电器,是真的快充吗

楼主(2024-04-22):
买了一个车载充电器,号称30WPD快充,第一时间拆开看看
外观还不错

扩展头用料还可以,就是线有些细

输出是2A1C,卖家说是支持PD,最高30W

电路板中规中矩,看起来用料还不错

板上一共三颗芯片,左下角六胶芯片没有标识,猜是用来管理充电协议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两颗8脚芯片,左侧是HC8003,搜了一下是5V3.6A的DC芯片
右侧看不太清楚,似乎是HC2020?是5V2.4A的DC芯片
如果两个芯片可以同时工作的话,是满足卖家说的30W的功率的。
但是两块芯片如何同时控制三个端口呢?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分配的了

网友:
无名芯片,只能猜

网友A:
估计是恒成微的全家桶
hc2020a供两个usb最大5v2.4a
hc8003+hc8212实现pd30w

网友:
散热得跟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恒成微的全家桶
hc2020a供两个usb最大5v2.4a
hc8003+hc8212实现pd30w

普通需求也就够了!

网友:
最大30瓦,那就是 3个口全插满时,只能都5伏2安;要QC3.0( 9伏),估计只能用一个口,最多1+1

网友:
现在在车上抽烟的比较少了,没必要再将电源扩展出来了,无故减少空间。插口有2-3个也够用了

网友:
看电感电流应该不小。

网友:
外观方方正正的看着不 错

网友:
有IC的应该可以用 就是实际30W大概是指总功率

网友:
还行吧

车上有了220V接口之后这个用不上了

网友:
5伏最大也就2A作用吧,3个6A,30W

网友:
虚标,三口同时工作也太不到30w。

网友:
应该可以支持,A口、C口分别两路输出。

网友:
应该不会是同时输出时每个USB都能达到30W

网友:
估计是最大带载能力是30瓦

网友:
电容器差评吧。。。便宜货。。。。

网友:
SOT23-6的就是协议芯片啊,

网友:
一般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