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Cherub WSM-288节拍器声音小维修

楼主(2024-04-22):
地摊捡的,故障现象是几乎听不见声音
拆开,拧开后面6颗螺丝即可
试着往电位器孔内里滴酒精,旋转几下,再次试机,发现故障依旧

于是测量电位器电阻,发现阻值远远超过标称值直接镊子短接,直接镊子短接试机,发现声音最大了
拆下,量了一下尺寸20*2.8mm的,不是常见的16*2mm,淘宝找了找,貌似没有便宜的,于是直接挂个100欧电阻上去,设置成固定音量了
先凑合用吧。嫌声音大就放远点

网友A:
还得捡一只琴回来吗/

网友:
上初中的时候那种几十块钱的随身听大多用的这种音量电位器,基本上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捡一只琴回来吗/

是我就捡架子鼓。

网友:
听多了音乐细胞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