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碳粉计数芯片,找螨虫,猜杂物

楼主(2024-04-22):
计数芯片有人研究过吗?有没有办法清零?

老婆天天刷淘宝视频被洗脑了买了个除螨仪,昨天床上吸了一通,哪种是螨虫?跟网图不一样啊根本找不到

杂物,猜猜

网友:
1.买来就用编程器读一下,快满了就用编程器刷回去,如此反复
2.不懂

网友:
计数芯片居然不是牛屎
什么显微镜看得这么清楚
3应该是以前贺卡上那种音乐播放器

网友:
除螨用紫外线灯,,,,计数芯片破解,要看机型,,,看那芯片也像个51单片机芯片,,不好玩啊

施乐M355?

网友:
以前是I2C芯片,,破解易一些

现在是单片机的从机I2C。。

都是写单片机程序,,逆向难啊

施乐M355的粉芯便宜啊,,可能是I2C芯片

网友:
什么显微镜看得这么清楚?

网友:
这个芯片不是存储芯片,有加密的单片机类的,只能减不能加也不能用读的,一般一说有提示了你点一个月后提示什么的就好了,换个粉盒也可以用只是一直提示有点烦。实在不行你就买个带芯片的硒鼓就好了

网友:
螨虫与人共生活的,除不干净的。

网友:
感谢,来学东西的

网友A:
1.计数芯片一般是24系列的串口存储器,编程器可以读写;
2.加水了肯定啥也看不到了,不加水的情况下看看,螨虫一般会动;
3.音乐芯片,看着像试剂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计数芯片一般是24系列的串口存储器,编程器可以读写;
2.加水了肯定啥也看不到了,不加水的情况下看看, ...

计数芯片肯定不是24系列也不是spi闪存,通信像是i2c或者smbus,不知道具体协议
就是没见到会动的,放大几百倍都没找到虫子样的东西,颗粒应该是浮尘,还有些织物纤维
确实是试剂盒,测试3次了,没有阳,这段时间身处毒窝,周围同事纷纷阳起,咳嗽此起彼伏

网友:
除螨仪都是智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