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零成本换修HP-P1108打印机搓纸轮

楼主(2024-04-22):
HP-P1108打印机老是不进纸,比较旧的型号了,看外观也有些年头,八九不离十搓纸轮搓不动罢工了。以前什么清洗、砂纸打磨都用上了,效果不好。突然想起那个“里面还是新的”段子,顿时有了灵感。二话不说,开拆。HP的搓纸轮还是很好拆的,开盖取出硒鼓,就可以看见搓纸轮了。就是中间那光亮的玩意。懒得找起子,拆了两杆笔芯插入,搓纸轮就取下来了。来个特写。取下胶皮给它来个里朝外翻转过来,这样老化的一面就到里面了,原来里面的还是新的装上去跟新的一模一样。接下来就是按顺序装回去。开打,好得很,进纸一点都不迟疑,到此完美零成本修复。

网友A:
打印机后期使用故障就是多

用酒精洗洗,,可能可以混段时间

网友:
打印机时间久了 搓纸轮就慢慢老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机后期使用故障就是多

用酒精洗洗,,可能可以混段时间

原来洗洗更健康,一旦老化到裂,洗也无用了。

楼主:
前面几张图估计是拍照的问题,都旋转了180度,各位看官要倒着看了。手机发表还是比较麻烦,没找到编辑图片的地方

网友:
我也这样处理过。一样用。

网友B:
就这样撬出来的嘛。。。
用笔上面的橡胶圈?

网友:
还能这样搞?确实新思路不知道寿命如何。话说这货夕夕上便宜的很

网友:
本身它就是耗材,如果按页计划性报废,估计不用换,节省的原则,换换还能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这样撬出来的嘛。。。
用笔上面的橡胶圈?

用笔尖,本来应该用一字起的

网友C:
里面是光滑的,效果肯定不好。买个代用的搓纸轮也就几元钱!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又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光滑的,效果肯定不好。买个代用的搓纸轮也就几元钱!

至少现在进纸顺畅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个同系列的打印机,先学习一下。

网友D:
另外半圈也磨损了吗?通常沿轴心把皮转个180度就可以,不用翻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半圈也磨损了吗?通常沿轴心把皮转个180度就可以,不用翻过来

不光是磨损,还有老化这硬伤,肉眼可见起皮了。

网友E:
还是看工艺和材质。目前用的高速扫描仪,原装搓纸轮用了6年多,扫描几百万张。终于不行了,换了国产的,价格不便宜,只能用1年。

网友:
救急用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看工艺和材质。目前用的高速扫描仪,原装搓纸轮用了6年多,扫描几百万张。终于不行了,换了国产的,价 ...

里面的可以算是全新原装,这样翻转过来应该可以用几年,且观后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光滑的,效果肯定不好。买个代用的搓纸轮也就几元钱!

这样翻转熟练地话最多只需要5分钟即可开打,买个代用的两三块包邮,至少也得两三天。就算是不差钱找人来换也得等个几小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