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迷你六位插座-自接线难,但最适合弱电箱

楼主(2024-04-22):
清风慈慈良工都买过,造型都差不多

弱电箱要自己接线,想把插排自带的L插头换下来,就拆了一个

无螺丝全卡扣,很难拆,尤其是底部弧形卡扣
用刮刀撬了几次才弄开

一体黄铜条,安全门,插个充电头很稳
开关在红线上,L形两插正常下弯走线,86墙插左零右火,正常接线的话开关能切断火线。
用烙铁拆线,蓝线皮头化了,愣是不掉,
细看才发现铜线和铜排像电阻焊或超声焊,铜丝有融化痕迹
叠的焊锡是用来焊指示灯的细线的

自己为了延长无接头,换了一条2芯BV线

过孔焊线,铜片热容焊点不漂亮,但能用

楼主:
两个光猫,一台打印机,一台NAS,一个路由器就需要五个两插
普通或PDU插排的体积会很大,这种迷你六位插座就正好用,还能节省弱电箱内空间。
可能厂家就没考虑过打开接线的需求
前后折腾一小时开壳换输入线,
下次我会选择直接剪掉插头剥线接入,或者用两孔母座直差插头

楼主: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左边慈慈板正,
右边杂牌非旦插不紧,连基本的安全也没保障(劣质回收回收料做成工业垃圾,颜色,韧性极差)

网友:
还挺厚的啊
不错的

网友:
弱电箱直接放了一个大功率12V电源,光猫、软路由、交换机、NAS、无线路由器供电全搞定。

楼主:
慈慈价格也不贵

楼主:
六位的用途更多,四位的公牛小贵,杂牌又太便宜

网友:
只能插些小功率的电器,要不容易过载。

网友:
小功率使用一般问题不大。

楼主:
那只破线插座也是之前红包薅的,一两块也是钱,这种造出来就是对资源的浪费,制造风险,而且还得扔,涉及安全的东西不能马虎

网友:
不能图便宜,品牌货安全性有保障

网友:
没灯的是不是省电

网友:
楼主手艺有待加强

网友A:
光猫,nas,路由器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一个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nas,路由器是不是可以考虑用一个电源供电?

设备自带电源是最合适且认证过的
改装集中工供电,原电源就得闲置
有12V有5V,集中电源体积可能会更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额, 紫薯布丁~~~

网友:
小插座看着不 错,弱电箱里挺方 便

网友:
整个多位86明装的更好点,之前在淘宝买的明装86盒侧边还有2插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