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欧普18wled灯盘

楼主(2024-04-22):
家里老人装修之前的荧光灯全换成led,京东82块钱买了六个欧普的led灯盘18w的,好小啊比想象的还小功率17-16上下浮动还算可以背面的标志还规整而且是铝基板的还可以拆开咯灯珠一般般不是普瑞的驱动也是直接在板子上一体的,看一下细节吧

网友A:
这个真的是欧普?连个英文表示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是欧普?连个英文表示都没有。。。。

有欧普标的,在整体都堕落的环境下,欧普也只能跟着堕落,不过还是用了变压器,比其他的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网友B:
说实话82块买这个不值,比淘宝上两三块钱包邮的灯板就好那么一点点而已

网友:
整板的铝基板,好货不便宜

网友:
有些杂牌的灯板有漏电风险(之前买的两家小牌子的一体灯板,其中一个手摸着麻麻的),总感觉此类型的不安全

网友:
看起来还是可以了

网友:
做工可以了。

网友:
灯板看着不 大 ,替换用比较方 便

网友C:
82贵了,我记得是10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82贵了,我记得是10几块钱

82六个没找到更便宜而且第二天能到的了

网友:
淘工厂店12W的 才1元

网友:
真的是欧普,能用住就好。

网友:
欧普这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82块买这个不值,比淘宝上两三块钱包邮的灯板就好那么一点点而已

82块6个还可以了

网友:
哎。。。大品牌也开始1个灯珠1W了

网友:
质量不错了,比线性电源的效率高很多了,铝基板质量也不错

网友:
大品牌靠谱些,个人觉得18W,24元一个稍贵了

网友:
欧普也就那样   贵太多了

网友:
用的是变压器,比杂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