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类似亚克力的这种硬塑料板材里哪种最便宜?

楼主(2024-04-22):
偶尔做外壳啥的会用到,简单对比了下PP,亚克力,电木,好像PP相对最便宜,我以为这种食品级的还更贵一点的。还有啥便宜的材料吗?

网友A:
除非是现成外壳,找容易粘帖的材料,pp好像还可以,pvc也是容易粘帖。

网友B:
淘宝多逛逛 也会有便宜的

网友C:
你打算用在哪儿?每个材料的属性不一样的,亚克力以透明为主,俗称有机玻璃;电木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良好的绝缘性,耐热、耐腐蚀;我基本用来做工装和治具之类的;缺点是密度高,比较重,且不耐冲击;而PP有较低的热扭曲温度(100℃)、低透明度、低光泽度、低刚性,但是具有更强的抗冲击强度;

网友:
木板也可以的吧

网友:
特价塑料砧板

网友D:
印度小哥喜欢用pvc管,加热风枪吹平、锯成所需的、再pvc胶水粘贴

网友E:
可以用铝合金板材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铝合金板材做

可以是可以,切割起来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度小哥喜欢用pvc管,加热风枪吹平、锯成所需的、再pvc胶水粘贴

这方法看过,不过PVC管太薄了,做大板的话太软了,直接买成品板也不贵

楼主:
别说,这个还真想过,不过这东西好像就是PP板,而且有点厚,还不如直接买成品板材自己割了

楼主:
木板的话要强度上去得厚,但是太厚得话体积又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打算用在哪儿?每个材料的属性不一样的,亚克力以透明为主,俗称有机玻璃;电木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良好的 ...

没那么专业,咱就自己玩玩,给自己做的东西搞个外壳啥的,刚看到个POM的好像还不错,准备买点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是现成外壳,找容易粘帖的材料,pp好像还可以,pvc也是容易粘帖。

不准备粘贴了,太容易裂了啥的,还是螺丝固定完了,也不一定四周都有,上下两面能固定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多逛逛 也会有便宜的

逛了,太多了,随便对比了几家,就怕还有啥咱不知道的材料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别说,这个还真想过,不过这东西好像就是PP板,而且有点厚,还不如直接买成品板材自己割了 ...

1.30元一块,已进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0元一块,已进一块

我也淘了一块,正准备用小电锯切割试试

网友:
各种材料都有优缺点,看你想干嘛

网友G:
环氧板,好几个店铺减6元,几毛钱都能买到小尺寸的。导热绝缘好,缺点脆薄板折几下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环氧板,好几个店铺减6元,几毛钱都能买到小尺寸的。导热绝缘好,缺点脆薄板折几下就断了 ...

做外壳脆点倒也没事,就是好像加工麻烦点,话说塑料类的加工都比较麻烦,还是木材钢材之类的好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