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佳能镜头清理霉菌后对焦有点卡

楼主(2024-04-22):
RT

忘记拍照了,清理的时候貌似把润滑油也一并清理干净了

现在对焦卡涩,有时可以,有时不能,是不是要重新上点润滑油,啥样的润滑油比较好?

网友:
官网应该能查到建议的润滑油型号吧。

网友:
在拆一次,记得拍照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呐,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有塑料齿轮专用润滑脂
非流动性的
不能使用金属件用的润滑油
可能会腐蚀塑料
也不能使用可以流动的液体润滑油
会流到镜片或者光圈叶片
如果流到叶片,可能导致叶片粘连
贵重镜头不建议自己动手

网友:
没搞过的话,还是找个修相机的弄吧

网友:
这个润润滑脂最好找专用的,我车上闭锁器塑料齿轮上加了蓝色高温油脂,导致摩擦力过大把手动部分给挤压坏了,可见润滑脂也不能随便用,金属跟塑料用的润滑脂应该是不一样的

网友:
反正能用的油都不便宜

网友:
前几天在抖音上看到有塑料齿轮专用润滑脂

网友:
就是想看怎么清霉菌,结果 没有。

网友:
说实话,看过镜头的拆解视频,我是真不敢下手拆。

网友:
镜头润滑脂的要求是高温不能挥发,低温不能凝固,找找日系的光学润滑脂

网友:
不能随便用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感觉动手就轻率了

网友:
感觉雪油应该可以,就是以前录像机齿轮润滑用的那种

网友A:
这个应该有专用润滑脂

网友B:
DVD机芯里面的润滑油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DVD机芯里面的润滑油应该可以

有具体名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有专用润滑脂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