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康威视DS-2TM01-3XF/TB(4117)热成像模组改手持/升级详解/附固件

楼主(2024-04-22):
按惯例先来段开场白活跃下气氛
偶得海康威视DS-2TM01-3XF/TB模组一枚,搜罗一些资料后发面利用起来也不算麻烦,遂改造之。

由于成品热成像价格居高不下,一是玩不起,二是海康这个模块更有性价比,加之围城结束,大量涌出,使得
海康威视的DS-2TM01-3XF/TB和TB-4117-3/S热成像模组因其高性价比而受到大多喜欢热成像的玩家追捧。

2TM01模组是海康生产的,4117模组是其他厂家生产的,属同一方案所以硬件一样的,玩法也一样。
没有追溯这个测温模组最开始是那个大佬破解的,相应的app也出了好几款,再次感谢他们的无私奉献。

网上也有很多玩机教程,但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所以都不算完善,今天也改造一台并做一个综合总结。

改造主要分以下几个部分:
1.热成像模组背板制作优化。
2.局域网组网连接线制作。
3.管理员密码重置。
4.模组修改为由NCM改为UVC模式。
5.不拆机只拆镜头。
需要的朋友可以看看,会的朋友们当看热闹就好了

1.热成像模组背板优化。

先上两张模组正面还改好背板的效果
正面标识海康的是2TM01型号,4117是其他标识

感谢霜秋大佬开源的背板,背板主要是把原来的2.0排座改为typec接口,同时加了调参开关和指示灯

模组型号,海康威视的DS-2TM01-3XF/TB

感谢霜秋大佬开源的背板,我做了一些个人喜好优化
1.顶层走线加丝印保护避免背夹磨损
2.加大c口固定焊盘增加牢固性
3.原右下角螺丝孔对不上2TM01模组(估计4117和2TM01螺丝孔位不一样),做了位移

立创EDA 3D效果,感谢立创的大力支持

背板顶层和底层的效果

2.组网连接线制作。

之所以要制作组网连接线,是因为需要进去模组后台把组原本是NCM模式(手机是不能识别的)改成UVC模式手机才能识别
所以需要制作一根线来连接模组和usb网卡的同时通过外接方式给网卡和模组供电。

手上有现成的C  A转接头

拆开转接头把供电端飞线引出来,焊好后装回去

据说要AX88179的网卡才能识别,好巧手上刚好有,绿联的

就是这样子

硬件连接部分改造好了,网线连接路由器,充电头给网卡和模组提供5V电源
电脑和网卡接入同一台路由器就完成组网了,别忘了把调试开关打开,插电,开机

3.管理员密码重置。

因为原模块有管理员密码,未知,所以需要重置才能进入后台更改配置,感谢海康提供了重置方法
官网下载“设备网络搜索”工具,组网通电后打开搜索工具

正常识别到模组信息,

通过点击右下角“忘记密码”来获取到“设备特征文件”,保存好导出的xml文件以备后用

进入官网,找到“服务与工具”。进入密码重置界面

把上面保存好的“设备特征文件”根据提示拖进来,然后点击“下载安全码”会得到另一个xml文件。

回到“设备网络搜索”工具之前导出“设备特征文件”的界面导入官网得到的xml文件
同时根据提示输入新的密码

点击“确定”,密码重置成功。

把模组的ip地址网段改和电脑一个网段,输入刚才设置的新密码就能修改成功

USB连接电脑,用海康的PC客户端也能识别这个usb热成像模组
需要制作成桌面式热成像辅助检修的话也可以通过pc端出图

4.模组修改为UVC模式。

打开浏览器,输入模组改好的ip地址,用户名admin,密码为刚才重置的管理员密码

输入密码进到后台就能看到已经出预览画面了,自带有温度识别

配置页面还可以选择不同的调色模式
伪彩色热图像是标识物体表面温度分布最直观的方式
红外热成像利用目标物的辐射的温度差异成像,温度差异越大,热图的对比度越明显

为了便于用户在不同场景的使用,厂家设置白热、黑热、铁红、熔岩、热贴、北极、医疗、彩虹、描红等多种伪彩色带
一般在安防监控方面,为了符合夜间监控观看习惯和呈现更多细节,通常使用原始的白热图像
在户外常用白热和黑热调色板模式,在电力巡检红外测温或者电气设备维修通常使用热铁调色
医疗检测领域通常使用医疗调色板,比如疫情防控期间的体温监测等等

然而想要改UVC模式的时候发现根本没有UVC模式,查了一下说是固件版本过低导致的,网上刷一个固件要50块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找到了对应的新版本固件,死马当活马医,刷进去升级试一下

等了几十秒升级成功后模块会自动重启

重启完成后UVC模式出来了,所以没有uvc模式的多半都是固件版本过低导致的,升级后多半可以

上面改造和配置工作就完成了,该接手机测试了,手上有现成的CC线

成功出图,感谢无私贡献APP的作者,这款app出来的图像有点拉伸,另一款可调,各有所长

手机端也支持多种调色模式

支持中心测温和最高温等等

各种调色模式自己选择

5.不拆机只拆镜头。

模组原来用于门禁人脸测温,锗镜头焦距是3.1mm的,注定距离不远,要想用于户外或者远一点的场景必须换镜头

模组镜头内部是打胶固定的,除胶就要拆机,拆机是通过加热前面板,拆开前面板后露出面板下的四颗螺丝就可以拆机
但是模组拆机后面板可能会有痕迹,发现镜头卡环有个一字槽,撬棒刚好和一字槽吻合,逆时针扭两下内部的胶就松了
如果逆时针扭松的是镜片卡环,那就顺时针把卡环拧紧后再逆时针拧只到镜头松动后拧五六圈镜头就能取下来

镜头取下来后能看到螺纹处有蓝色的凝胶

镜头标识焦距为3.1mm,拧松之后可以手动调焦

DIY改造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款模组之前是比较便宜的,现在略有涨价,再就是分辨率不高,原机镜头焦距短使用场景受限
原机镜头拧松之后可以手动调焦,不过范围不大,有其他需求的话可能还是要换镜头,6mm/9mm/15mm据说都挺好使

这个模组通电自检要二十秒左右才能出图,优点就是价格不算高,集成外壳和1/4接口,金属后壳散热也好,体积也能接受
网上有改装小体积的外壳套件,可玩性对入门级来说还是不错的,买个背夹和手柄就能和手机组装为一台手持机
要是像我一样偶得一台的话成本还能大大降低,手上有原生模块的朋友们赶紧燥起来吧。

固件下载,没有家元的附度盘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MQYvgwKrV0RAE6waIG5wA提取码:8op5

给论坛增温加热,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收藏点赞吧,谢谢观看。

补充内容 (2024-5-6 13:5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Dojr441IFTy_NHN5Yioqw
提取码:2pc3

补充内容 (2024-8-18 21:3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Sd1HYA4f9nUjERPHrfEWw
提取码:jwlg

楼主:
前排占位,瓜子花生矿泉水,都过来看过来瞧啊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
这个模块大概什么价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的分享/
这个模块大概什么价位呢

看了下改好的成品大多两百多

网友B:
楼主有心了,点赞,这个模组玩得越来越花花了,热成像入门用这个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心了,点赞,这个模组玩得越来越花花了,热成像入门用这个真不错 ...

是的呢,对比其他成品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将就用也不要啥自行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心了,点赞,这个模组玩得越来越花花了,热成像入门用这个真不错 ...

2023年之后,用这个模块的设备就大规模淘汰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23年之后,用这个模块的设备就大规模淘汰喽

当时可是一机难求啊

网友:
可以的 入手个 玩玩

网友D:
前几天拼多多刚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拼多多刚买了一个。

估计也得二百多吧

网友E:
这个4117我年初也很心水,做了很多功课
最后235在多多买了个

楼主的教程非常全面,拆镜头方法应该是首发

可惜我在网上找到的都是商家代破解好的成品,
背板都不需要了,直接C口转xh短线
唯一动手的乐趣就是自己搭配手柄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7016-1-1.html

网友:
是的,229元。

网友E:
官网参数介绍
官网参数介绍:

高灵敏度氧化钒非制冷探测器,分辨率120×160

ETD≤50mK@25℃,F#1.0

测温量程30-45℃,测温精度≤0.5℃

测温范围广,视场角37.2°×50°,测温距离0.3-2米可设置

支持16bit全屏温度数据及YUV数据输出

支持标准UVC协议

小尺寸(70*46*22.75mm),功耗低(≤600mw)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4117我年初也很心水,做了很多功课
最后235在多多买了个

二百多买一个过下瘾还是可以的,也有一定的实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官网参数介绍
官网参数介绍:

是它是它就是它

网友:
高级玩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心了,点赞,这个模组玩得越来越花花了,热成像入门用这个真不错 ...

换了镜头,可以安装在坦克观瞄系统中

网友:
能人无处不在

网友:
两百多确实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