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14换电池 ,结果换废了,只能扔垃圾桶

楼主(2024-04-22):
网上79买的电池,换的不能用,显示不充电,结果换废了,只能扔垃圾桶。

苹果14换电池 ,必须用原装电池或者老电池不要扔,换电芯。
苹果14换电池 ,必须用原装电池或者老电池不要扔,换电芯。
苹果14换电池 ,必须用原装电池或者老电池不要扔,换电芯。

网友:
重要的事一定要说三遍,上面那句你漏了一遍

网友A:
苹果iPhone深夜充电突然自燃 女生枕头烧了个洞:换过电池

2024-03-20

3月20日消息,据国内媒体报道称,近日,据国内媒体报道,河南安阳一名女子睡觉时将手机放在床头充电,结果手机突然发生了自燃。
女子被惊醒后及时处理了起火的手机,但床上的枕头被烧了一个洞,地板也留下了烧焦的痕迹。
报道称,该女子使用的是iPhone XS手机,曾经更换过电池,目前苹果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对于手机电池更换是否由苹果官方进行,以及使用的充电器是否为第三方产品,目前尚无确切信息。
专家提醒,手机充电时应时刻注意安全,尤其是在睡觉时充电,稍有不慎可能引发严重火灾事故。
有消防相关工作人员指出,手机长时间充电可能导致电池自燃爆炸,特别是充电时放在易燃物上,后果不堪设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iPhone深夜充电突然自燃 女生枕头烧了个洞:换过电池
2024-03-20

我这个不一样 电池是好的 但装上去用不了 说有加密芯片。没折腾,手机扔了。
我这个不一样 电池是好的 但装上去用不了 说有加密芯片。没折腾,手机扔了。
我这个不一样 电池是好的 但装上去用不了 说有加密芯片。没折腾,手机扔了。

网友:
【计划性报废】已经被各大厂家玩熟练了:

iPhone不到一年电池就剩90%被吐槽!安卓手机也能显示电池老化了

2023-12-23

12月23日消息,之前有不少人曾吐槽iPhone的电池老化情况(有iPhone 14用户曾吐槽1年手机电池只剩90%不到。),很快Android系统也要这么做了。
2023年12月发布的Pixel Feature Drop,谷歌在"设置">"关于手机"下推出了一个新的"电池信息"页面,这显示的是设备电池的生产日期和循环次数。
除了这些外,系统还能显示,设备的电池健康详情,如首次使用日期、充电策略、充电状态和健康状态也一应俱全。
健康状态特别有趣,因为它是对电池当前满电容量的估计,用相对于电池额定容量的百分比表示。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的Pixel 8电池的健康状态测量值为90%,这意味着它的剩余满电容量估计约为4118mAh(而额定容量为4575mAh)。
据悉,接下来谷歌会让这些代码提交给AOSP,而所有的安卓机型也都会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B:
据说得用原来的保护板移植电芯,还得用工具破解,不然无法识别新容量。

网友:
【计划性报废】已经被各大厂家玩熟练了:

曝iPhone 15采用“更便宜的电池”:充电循环仅600次、老化更快

2023-10-05

据wccftech报道,此前有多名用户抱怨iPhone 14系列的电池健康度在使用几个月后迅速下降。最新消息称,iPhone 15系列可能存在相同的问题。
根据RGcloudS的曝料,iPhone 15系列采用了更便宜的电池,只有大约600次充电循环周期。目前,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确凿证据来证实。
相比之下,很多中国手机品牌,如OPPO,Vivo等使用高达800次充电循环的电池,一加则采用了更先进的自愈电池,支持1600次充电循环。
wccftech认为,全球经济衰退时期,苹果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在保持产品价格的同时实现利润最大化,而这只能通过在某个地方削减成本来实现。
今年8月份,据9to5Mac报道,iPhone 14 Pro正式推出不到一年,近几个月越来越多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分享了他们电池容量不断恶化的截图。
据9to5Mac粗略统计,这些用户的的电池容量衰减从14%-9%不等,最低的只有86%。
苹果从2018年3月开始在iOS 11.3中为iPhone添加了“电池健康”功能。当时,苹果公司证实,为了减缓电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老化,一直在悄悄限制iPhone的性能。
按照苹果官网的说法,随着电池化学老化,电池的容量会降低,这可能会导致充电之间的使用时间减少。
普通电池在正常条件下运行时,经过500个完整的充电周期后,可保留80%的原始容量。一年保修包括针对有缺陷的电池的服务范围。如果超出保修期,苹果会提供收费的电池服务。随着电池健康状况的下降,其提供峰值性能的能力也会下降。
对于用户来说,随着iPhone电池的老化,你需要更频繁地为iPhone充电。iPhone充电次数越多,电池老化速度就越快,形成恶性循环。虽然iPhone电池老化是正常现象,但今年这一数字的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往年。

网友:
充电循环仅600次、老化更

网友C:
用原来的保护板,移植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原来的保护板,移植电芯

原来电池扔垃圾桶,已经拖走了,只能换原装的800.原来电池扔垃圾桶,已经拖走了,只能换原装的800.原来电池扔垃圾桶,已经拖走了,只能换原装的800.

网友:
苹果的电池就是坑

网友:
iPhone 15系列采用了更便宜的电池,只有大约600次充电循环周期

网友:
苹果真恶心 完全耍流氓

网友:
为什么老哥你的输入法这么个性

网友:
手机电池都不能轻松换了,留板换电芯不太好操 作

网友D:
买个点焊机  换个电芯不还轻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点焊机  换个电芯不还轻松松

一台好点儿的二手点焊机也得¥一百块吧❓❓

网友:
第三方电池不是可以嘛?怎么会这样

网友:
我以为手机换废了,扔垃圾桶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得用原来的保护板移植电芯,还得用工具破解,不然无法识别新容量。

得反复充电,使用到自动关机,然后充电到100,反复用个一个月左右说是健康度能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