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收到一个中启龙电充电宝,拆机并解锁

楼主(2024-04-22):
少见的三接口双线充电宝,还是个共享宝,果断拆机并解锁主板。长条形的灯条很是好看。撬开外壳,里面主板和来电有些相似,但指示灯通过排线链接主板。主控采用了英集芯ip5209t充电宝芯片,并外挂单片机,通过振动开关感应敲击启动。用万用表测量USB线输出端电容有5v被背面一个mos隔断了,只需要一坨焊锡链接输出线负极和升压输出端负极,充电宝就能正常工作了。这个板子没有8205复合mos,只用了一颗三角mos管作为解锁开关管。

网友:
只需要一坨焊锡链接输出线负极和升压输出端负极,充电宝就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不错,多大容量的

网友:
充电宝看着不 错,解锁后用着方 便

网友:
这保护做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多大

共享宝都是五千mah左右,之前见过有些小的2500mah

网友(2024-09-11):
简单有效,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