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USB转VGA/HDMI问题

楼主(2024-04-22):
老古董富士通R8250本本屏幕坏了,外接显示的VGA接口也出了问题,不能显示了,因此想买个USB转VGA/HDMI试下。有用过的坛友吗?它在开机启动阶段,能不能输出显示,进入BIOS设置之类?

网友:
usb的需要驱动支持,进系统也是在即将加载完进桌面的时候才能显示,想显示bios就更不要想了

网友:
老电脑的USB是2.0了的。转不出HDMI吧。。

网友A:
usb转vga的基本就是里边集成了一个显示芯片,这个没有驱动支持是显示不了的,老机器的bios就8M空间,想集成啥驱动就别想了
新的type-c是支持显示信号的,直接由内部显卡输出

网友:
这么先进了,usb口可以输出显示信号?只有新型笔记本可以吧,老古董估计没法。

网友:
不能 不能 不能

网友:
还不换新了啊,,可能那接口的钱加点就能购个

网友:
USB 2.0 3.0应都实现不了。如果屏是LVDS接口的,还不如买一块屏来得快,差不多位的,小屏也行,估计几十块钱吧

网友:
要不淘个二手屏幕换上试试吧

网友:
USB转HDMI或者VGA,一般都是USB3.0且是TYPE-C接口的。

网友B:
我上次dell的笔记本,用手电照也看不到图像,后来外接显示器,VGA和HDMI接口都是出现BIOS界面就停止了,电脑按键也不起作用,那个郁闷啊,后来半年后我不死心,拿出来捣鼓时,拆开键盘,发现显示屏接口没插好,于是重插,然后就好了,好奇心趋使我又做了一个试验,把显示屏接口拔出,然后外接显示器,试验没显示屏,看看是否能启动,结果和之前一样,停在第一界面,然后电脑失去响应,看来想脱离屏幕,直接用HDMI,还得插个假显示器,就像某些设备无屏使用时,用买个HDMI接口的东西让设备以为有显示屏的外设,不然不插HDMI,设备启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dell的笔记本,用手电照也看不到图像,后来外接显示器,VGA和HDMI接口都是出现BIOS界面就停止了,电 ...

我这本本,就是接原屏的显示排线挂掉了,外接VGA前两天还能用,就是有时不显示要扳下VGA接头,可以进WIN7系统并热键关机。原屏几年前就挂掉了,一直在用外接VGA显示器,但是前两天不显示,怎么扳VAG接头也无效了。

USB转VGA/HDMI,就是一个系统将显卡的视频信号转向USB转换器输出,再由显示器显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转vga的基本就是里边集成了一个显示芯片,这个没有驱动支持是显示不了的,老机器的bios就8M空间,想集成 ...

BIOS阶段显示能有最好,没有也可以,只要能进WIN&后显示就行了。我的本本可以正常进WIN7桌面,并能够垫钱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