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到了一个假的写保护硬盘盒,我太难了:(

楼主(2024-04-22):
想用m2固态硬盘+硬盘盒做一个带写保护功能的优盘,
但是失败了,因为买到了一个假的写保护硬盘盒

后面虽然有物理开关,但是和写保护并没有关系,
这个开关,只是用于外壳锁紧,太坑了

哪里可以买到带写保护物理开关的m2接口硬盘盒呢?

网友:
应该买不到吧?转接板上的锁开关怎么能锁住硬盘的数据?把硬盘换到别的转接板上,不是一样可以读写了?

网友A:
从来没见过带写保护的硬盘盒,应该是桥接芯片就没这功能,现在带写保护的u盘都难找,我前几年论坛买了个128g的带写保护的用来做安装u盘

网友:
这个是锁扣,卡住不让里面抽出的,不是写保护。
应该是你搞错了。

网友:
m2固态硬盘盒写保护?,,,

m2固态硬盘有这功能

网友:
m2固态硬盘盒写保护?,,,

m2固态硬盘有这功能?

网友:
再去找找  或许 真的有呢

网友:
写保护?还是其它保护哦

网友:
带写保护的SSD盒子早就有了啊  我都做了几个SSD大号写保护U盘了……佳翼、ITGZ都有,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B:
M.2写保护硬盘盒,我看过一款,要通电按5次重新插才会写保护.
但2.5寸的,我就买了三个。一款一个,一款两个。

如果你真的要弄M.2带写保护开关的,
可以自己买带VL716,1153E和578转接的主控硬盘盒.
自己飞线改口,网上有带写保护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见过带写保护的硬盘盒,应该是桥接芯片就没这功能,现在带写保护的u盘都难找,我前几年论坛买了个128 ...

写保护开关U盘,128G和256G我有一堆,自己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2写保护硬盘盒,我看过一款,要通电按5次重新插才会写保护.
但2.5寸的,我就买了三个。一款一个,一款两 ...

通电按5次重新插才会写保护,为何搞这么麻烦,直接做成物理开关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保护开关U盘,128G和256G我有一堆,自己DIY的。

你自己有bga设备么
diy优盘据说挺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按5次重新插才会写保护,为何搞这么麻烦,直接做成物理开关不好么

可能是因为协议是NVME不是SATA所以桥接主控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自己有bga设备么
diy优盘据说挺麻烦的

材料找对了就不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找对了就不会麻烦!

你说的是什么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见过带写保护的硬盘盒,应该是桥接芯片就没这功能,现在带写保护的u盘都难找,我前几年论坛买了个128 ...

u盘,我现在都用qctool或debug来写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什么材料

颗粒和主控版,一般比较多的是慧荣3267写保护和银灿903写保护,颗粒现在比较多的是东芝和闪迪的MLC,1EFL,1EFK,NW755建议上903,15177-256G上3267.其他的128G的你查查ID能不能上就可以.

上面说的颗粒,我都是用着的!

网友:
壳子上那个那个锁,大概率是锁盖子的!笑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