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JLC沉金优惠券必须要绑定SMT才能用?

楼主(2024-04-22):
RT

不是用它家EDA画的板子,不选SMT就下不了单,下了单还必须至少选一个需要焊的元件,不选就通过不了付不了款,把元件删光点进下一步页面就成白板一个字都没有。用它家EDA画的板子也是这样吗?

网友:
本身就在推广他家的EDA,所以有这个限制很正常,你就用他的EDA重新画呗...

网友:
优惠,必然是带条件的,正常。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网友A:
必须用立创eda画,至于SMT我记得是小概率抽奖,抽到了就必须贴个元件,大概率抽不到

网友B:
没办法

楼主重画吧,必须用立创EDA,否则不能白嫖,而且一个月只能沉金打板一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立创eda画,至于SMT我记得是小概率抽奖,抽到了就必须贴个元件,大概率抽不到 ...

那我运气太差了,下了3/4次单都是必须贴一个,关键我那板子就一个元件

网友:
不用吧,我记得官方有个帖子说了的,是必须用他家的EDA

网友:
好象限制挺多的

网友:
你要是花钱打板,没有任何限制。用常见的制版软件都可以。

网友:
必须他们家EDA。能抽到SMT 的都是手气特别好的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

楼主重画吧,必须用立创EDA,否则不能白嫖,而且一个月只能沉金打板一次 ...

重画是不存在的,只能按它的规矩来,关键我这个板子就只有一个元件的按键板,上面就一个9P的排针,它自家还没有这个排针还得付5块钱运费从别家寄给它,加上排针画了6块多钱,这也是没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立创eda画,至于SMT我记得是小概率抽奖,抽到了就必须贴个元件,大概率抽不到 ...

抽到SMT券貌似不是小概率事件。反正我的经验是能抽到至少四分之一的SMT券。但是我根本不需要他的SMT,抽到这种券就算是废了,很烦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我运气太差了,下了3/4次单都是必须贴一个,关键我那板子就一个元件

好奇 啥板子就一个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画是不存在的,只能按它的规矩来,关键我这个板子就只有一个元件的按键板,上面就一个9P的排针,它自家 ...

换个思路。你要不再加个0欧的电阻?

网友:
用立创EDA画的,可以用沉金券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抽到SMT券貌似不是小概率事件。反正我的经验是能抽到至少四分之一的SMT券。但是我根本不需要他的SMT,抽 ...

我打了二三十次板子了,一次SMT没碰到过,还想来次SMT试试,一直没机会

网友:
看来限制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抽到SMT券貌似不是小概率事件。反正我的经验是能抽到至少四分之一的SMT券。但是我根本不需要他的SMT,抽 ...

是啊,他只是给你贴,元件还得自己去买,好多元件它家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 啥板子就一个元件

不是已经说是按键板子了吗?就是4x4的硅胶键盘板子,如果直接焊排线连插针都可以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打了二三十次板子了,一次SMT没碰到过,还想来次SMT试试,一直没机会 ...

常规的板子可能不绑定SMT的,我以前常规的板子也没有抽到SMT,只有这次沉金的板子才绑定了S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