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0V6京东云版刷UBOOT变砖

楼主(2024-04-22):
刷UBOOT后进Uboot正常,无论刷什么固件都不能进系统。
TTL进去后信息如下:
U-Boot 2016.01 (Apr 29 2020 - 20:51:23 -0700)

DRAM:  smem ram ptable found: ver: 2 len: 4
512 MiB
NAND:  ONFI device found
ID = 9500a1ef
Vendor = ef
Device = a1
SF: Unsupported flash IDs: manuf 00, jedec 0000, ext_jedec 0000
ipq_spi: SPI Flash not found (bus/cs/speed/mode) = (0/0/48000000/0)
128 MiB
MMC:   sdhci: Node Not found, skipping initialization

PCI0 is not defined in the device tree
In:    serial@78B1000
Out:   serial@78B1000
Err:   serial@78B1000
machid: 8030200
eth0 MAC Address from ART is not valid
eth1 MAC Address from ART is not valid
eth2 MAC Address from ART is not valid
eth3 MAC Address from ART is not valid
eth4 MAC Address from ART is not valid
eth5 MAC Address from ART is not valid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o ethernet found.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Net:   MAC0 addr:0:3:7f:ba:db:ad
PHY ID1: 0x4d
PHY ID2: 0xd0b1
EDMA ver 1 hw init
Num rings - TxDesc:1 (0-0) TxCmpl:1 (0-0)
RxDesc:1 (15-15) RxFill:1 (7-7)
ipq6018_edma_alloc_rings: successfull
ipq6018_edma_setup_ring_resources: successfull
ipq6018_edma_configure_rings: successfull
ipq6018_edma_hw_init: successfull
eth0
IPQ6018#

任何时候TTL中断 输入bootipq 就能正常启动进系统,换了很多固件都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Uboot没刷好,请大神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挽救。

网友: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No ethernet found.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网友:
……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bootm 命令的图像格式错误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无法获取内核镜像
……

检查一下固件版本,确认是这个机器的么???

网友:
没玩过这机器,是不是nand和spi flash固件选择的问题?

网友:
没玩过这机器

网友A:
……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bootm 命令的图像格式错误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无法获取内核镜像
……

上面提示 镜像格式 不对,
检查一下固件版本,确认是这个机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
Wrong Image Format for bootm command ##bootm 命令的图像格式错误
ERROR: can't get kernel image!  ...

输入bootipq又能启动进系统,应该是uboo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