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2纯紫铜带/铜箔/铜皮/铜带/铜片,这东西一般常用多厚的?变压器上

楼主(2024-04-22):
T2纯紫铜带/铜箔/铜皮/铜带/铜片,这东西一般常用多厚的?变压器上

铜的好处是软,可以焊接。

做高频变压器外面要有一层的。保障不漏磁,不外泄干扰。

甚至大电流的绕组可以直接用铜带绕。

当然,什么变压器点焊机也可以用这种铜带。。。。当然,会非常的紧密空间,50平线绕4圈的话,用铜带能绕20圈,,超级紧密的。

我觉得0.1厚的可以了。

网友:
这玩意普通人用量很小啊,原来的单位经常做高压电缆,剥下的屏蔽层大概5厘米宽,长度能达到好几米,开始还收集了一些,后来都卖铜了

网友:
我还真做过高频变压器,0.1足够做屏蔽了

网友:
0.1做屏蔽可以,做绕组有点薄。

楼主:
易拉罐厚 0.3,,,这么厚吗?

下面说易拉罐是0.3,,,简直是最大的胡说八道!!!  我量了是0.05

网友:
看看点焊机能焊接多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易拉罐厚 0.3,,,这么厚吗?

楼主用游标卡尺测测不就知道了

网友:
  0,1  太薄了  ……

楼主:
易拉罐的,好像是0.2,,,

刚买了0.05厚的,,宽90,,,哈哈。一米长。。。   红包后1.7元!!!!

做保护和电磁隔离

网友:
用金箔多好,一张以前几毛钱

楼主:
可口可乐易拉罐厚度是0.05,,我亲自量了。,所以我们用的铜箔最好是0.02,这样才合适做屏蔽

下面说易拉罐是0.3,,,简直是最大的胡说八道!!!

网友:
这要根据变压器的大小来决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易拉罐的,好像是0.2,,,

刚买了0.05厚的,,宽90,,,哈哈。一米长。。。   红包后1.7元!!!!

没这么便宜吧,0.05乘以90,截面积达到4.5平方了,1米长,应该不止 两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这么便宜吧,0.05乘以90,截面积达到4.5平方了,1米长,应该不止 两块多

90MM宽  1米长,大批量不贵

楼主:
尽量薄的好,好自己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