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USB供电咨询

楼主(2024-04-22):
这2天一直在想手头的那个NUC6 ,我需要外接3个  3.5 SATA硬盘。需要的12V取电问题已解决,5V取电还在考虑中,不是很想外接电源了,所以想从主板本身入手。

主板上有2个 usb2.0 接口,1个sata接口,,,,我考虑这3个接口用起来,引出3路5V供电,并联起来给3个3.5硬盘提供5V供电。  不会烧了吧? 还是需要每个3.5硬盘的供电都分开 ?

网友:
1、nuc J3455 的那个是19v 6.32A外置电源 欧姆定律算功率+发热
2、台机就算是150w的电源
3、4个sata的主机 win+smb 就是了
4、nuci3 i5 的版本才支持2个内存

网友A:
12v有了,5v还是问题吗,挂个dcdc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有了,5v还是问题吗,挂个dcdc就行了

就是,根本不成问题

网友:
USB的供电输出不要并联用

网友:
usb口标称输出只有0.5A……

网友:
usb2.0。5V,主板输出是0.5A,,,想烧坏USB供电的节奏

网友:
还是老老实实外接电源吧!能不好不是烧主板就是烧硬盘

网友:
加个7805不就有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有了,5v还是问题吗,挂个dcdc就行了

对,加个7805就可以了

网友:
USB供电并联使用?!不考虑下主板5V供电的输出功率吗?

网友:
直接用12V转5V的DC-DC来提供5V,这样比较可靠

网友B:
硬盘不会烧,主板不把握,还是12楼的是个方法。或者你买带USB的插排。

网友:
usb供电怕不怕不稳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不会烧,主板不把握,还是12楼的是个方法。或者你买带USB的插排。

这种usb供电的容易坏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现有的电脑电源输出功率要足够,然后再找一个坏电源,剪下其SATA电源线(带插头),再并联到你当前电源去(可在电源内部PCB板上并联,也可以在外部直接并线)。俺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有道理有道理,那就外接电源吧,手头的那个 台达350W的足够了,也安静,散热问题我也不担心。

网友C:
我在办公室的外网机器,外接了一个大3.5硬盘,又不想接电源。就是直接从电源上引出5v和12v使用的。没问题!至于你想用几路电,其实只要引出12v和5v共用即可,因为在计算机电源里所有引出的12v电都是汇集在一起的,5v也是同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办公室的外网机器,外接了一个大3.5硬盘,又不想接电源。就是直接从电源上引出5v和12v使用的。没问题! ...

你们都是牛人,3.5硬盘这样的话,我还是建议固定在机箱里面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