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逆变器故障 导致负载电器变压器瞬间烧毁

楼主(2024-04-22):
10KW的一台逆变器 进水导致辅助电源电路被炸断  哪知用户自己捣鼓 把IGBT的控制线给拉扯断了 修好辅助电源电路 没测波形 空载就听到滤波电感哒哒哒响 试着接了个负载 结果1分钟不到 可把负载的变压器烧坏了

负载一把烙铁  顺便打开看看烙铁内部  烙铁 风枪二合一 用着也还行

楼主:
剧烫  拆开温控降温 仍开路  直接短路温控 测量3欧姆  看来变压器彻底烧了  定制一个变压器算是修好

楼主:
网速又他妈的巨慢  上传个图片不见动静 槽

网友:
h桥输出有问题,直流了

网友:
建议不要上传.png格式照片,容量太大了,打开会很慢。

网友:
变压器可以自己重新绕下

网友:
还算好了,主要是变压器烧了,

网友:
逆变器干掉了一把烙铁

网友:
这损失真是大

网友:
10千瓦逆变器,厉害了

网友:
10 千瓦的逆变器,还是很大的,所以故障烧负载可以理解

网友:
损失有点大

网友:
输出直流了,应该加个保护电路,参考音响功放的输出保护电路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