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脑键盘有几个键不管用了,这种情况能修好吗?

楼主(2024-04-22):
笔记本之前让孩子用来上网课,应该是弄上水了,有2到3个按键不管用了,这种情况能修好吗?笔记本电脑我没有拆开,大家觉得有必要拆开看看吗

网友A:
修不了,只能直接换。或者外接置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不了,只能直接换。或者外接置键盘。

好的,谢谢

网友B:
现在键盘是最不值钱的配件
要好看的找原装或替换键盘
不嫌难看就外置键盘

网友C:
用过的几个笔记本,键盘还是比较好拆的,建议看看好拆不,好拆,就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的几个笔记本,键盘还是比较好拆的,建议看看好拆不,好拆,就修一下 ...

嗯嗯,改天拆下来,看看是怎么修法,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新吧,,,,,,,,,,,,,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键盘是最不值钱的配件
要好看的找原装或替换键盘
不嫌难看就外置键盘

嗯,话是这么说,能省则省

网友:
买一个原装键盘,买运费险,换上看看,,,不行就退

网友:
大多都是薄膜键盘,这个不太好修。

网友:
万物皆可修,就看值不值得修

网友:
不是键帽都可以拆吗?

网友:
个人很难修,这个也算耗品,还不如直接买一个,

网友:
把键盘拆下来,再将排线接头与插口清洁一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笔记本键盘修不了,直接换也不贵。台式机键盘就算拆开了也基本上修不了,我遇到过键盘一排比如QAZ这种不能用的
直接换了搞定

网友:
键帽支架都可以拆,薄膜也可以撕,就是看值不值得!

网友:
找到拆机教程,换上新购买的键盘即可。混数码之家论坛的,应该试一试。

网友:
直接外接一个键盘,

网友:
理论上薄膜键盘进水导致是失灵是无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