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康铭KM-7658露营灯应急灯简单拆修。

楼主(2024-04-22):
康铭KM-7658露营灯应急灯简单拆修。

水帖,以前发过拆机帖,现在是拆修帖。摔了一下把开关线摔断了,无法使用,拆开重新焊接后正常使用,内部空间足够,原来是一颗电池的,我又加了一颗一共2颗并联。

网友:
电池看着还以为是二串

网友A:
串联放置,并联连接

网友:
铝基板看着还挺厚的。

网友:
这样的,必须加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放置,并联连接

是的,这种空间只能这样飞线并联。

网友B:
加个吸盘用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吸盘用着方便

有磁石,就是磁吸力不够,掉地上了磕坏了。

网友:
空间够大,有改的空间。

网友C:
加了电池更重,磁铁也要跟着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了电池更重,磁铁也要跟着加

有道理,不过那个磁石没有了,早知道多拿几个备用下。

网友:
更换大容量电池好使

网友:
加了电池更重,磁铁磁力不够!

网友:
换个强磁铁

网友:
拓微升压芯片,加英集芯线性充电少见,可惜灯板没用AMC7135恒流芯片。

网友:
换个大电池

网友:
露营灯应该以续航时间为主,电池越多越好。

网友:
祝贺升级成功,续航增加一倍。

网友:
这牌子感觉都是做很低挡的货了,价格便宜质量还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