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伙手机音乐播放器 都用啥APP?

楼主(2024-04-22):
我把某手上买的音乐U盘里的mp3歌 存手机里了,手机自带的QQ音乐,只能识别其中的380来首歌,保存在音乐目录里的歌一共1700多首歌。

推荐一下播放器吧。。。

网友A:
我感觉手机原生的最好,少广告,后续添加的APP都太多广告+vip限制,有空的话导出来用foobar2000等软件转一次mp3试试,应该可以。我车机安装了酷我音乐,支持的比较多,不妨试试。

网友B:
酷狗概念版,用的旧板,听一秒歌就送会员

网友:
1700多首!太多了吧,我目前只有一百七八十首。话说音乐播放用绿色音乐+歌词适配最好,歌词适配负责下载,绿色音乐负责播放,这两个都没广告和VIP,可惜歌词适配挂了

网友:
原来用虾米,现在用咪咕

网友:
我只有十几首歌,都是刀郎的

网友:
酷狗呀。或者换个别的设备听,不一定要手机

网友:
我用华为自带的播放器,里面自带超级精简版,干干净净的,播放我手机内的无损音乐没啥压力

网友:
推荐海贝音乐,专业播放器,各种无损音乐都能播,也没有广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酷狗概念版,用的旧板,听一秒歌就送会员

球app在哪下载

网友:
海贝音乐
这个可以用蓝牙通过一个手机控制另一个手机播放选歌。

网友:
现在的听歌软件都学坏了,用foobar2000吧,老外的软件不玩套路,就是界面简单无歌词而已。

网友:
很少另外安装,只用手机自带的

网友:
我用的还是天天动听,是真不错,可惜不能联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手机原生的最好,少广告,后续添加的APP都太多广告+vip限制,有空的话导出来用foobar2000等软件转一 ...

现在的音乐软件好像都有看广告免费听VIP乐库。。有点广告也无妨。

网友:
飞傲  山灵的都可以 没有广告,不过音质我是听不出来有啥区别

网友:
自己习惯那个就用那个,别人习惯的不一定自己喜欢,我用趣听vip

网友:
我个人习惯用vlc,音视频兼容都挺不错的

网友:
试试离线播放器:AI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