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爱国者S500 512G SM2259XT求开卡软件

楼主(2024-04-22):
各位大哥 小弟硬盘频繁蓝屏不能分区 听说量产可以修复 但是不知道用什么工具 希望哪路大神能够提供下 感激不尽 型号是SM2259XT H25BFT8B3BLR 8A1BBLA-1E T2146T F15287B 我不太懂 把壳子拆下来 3块黑色芯片上的数字都写下来了

网友A:
海力士3DV6吧,具体要看ID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3DV6吧,具体要看ID才知道

ID在哪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ID在哪看呢

进2259xt软件里面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力士3DV6吧,具体要看ID才知道

ID是在这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2259xt软件里面看

是这个吗 帮忙推荐应该用哪个开卡工具

网友:
hy  3Dv6、 TLC…………

网友:
SM2259XT(AC)_HY3D-V6_PKGU0406A_FWU0326A0

已知的有3个包

网友(2024-10-27):
台电25G A850极光硬盘sm2259xt  h25bft8b3blr开卡不能用,开卡显示flash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