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看看缩水王是怎么练成的,TL-SG1008M交换机

楼主(2024-04-22):
办公室的网络突然断了,检查后发现是TL-SG1008M交换机坏了,前一段时间看到数码之家上有人说交换机突然罢工很有可能是电容老化了,所以拆开试试手气,哪知道拆开发现这交换机又缩水了,主板上一个电容也没有,交换机电源输出9V正常,插上电源主板网口全部灯亮起,能听到有细微的啸叫声,估计是主板上那唯一的电感坏了吧

拆基本不用的TP-LINK八口千兆交换机TL-SG1008M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拆机-交换机-TP-LINK - TL-SG1008M V2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对比论坛上旧版的交换机主板,缩水可谓出神入化

TL-SG1008M V4版了

TL-SG1008M V4版了

主板光秃秃的,主芯片变成两个了,估计就是两个4口并在一起当8口卖了

主板光秃秃的,主芯片变成两个了,估计就是两个4口并在一起当8口卖了

主板加电全部灯亮,有啸叫声

主板加电全部灯亮,有啸叫声

两个千兆交换芯片

两个千兆交换芯片

唯一的电感

唯一的电感

网友:
TP的东西就这样,V1的版本用料最好,然后就一直缩下去。

网友:
主打能用就行

网友:
现在都是商品化水准,能正常用的商品,耐用的则不是好商品哦!

网友A:
联发科芯片都不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联发科芯片都不用了?

ECONET就是MTK多年前收购的,不过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有用这个方案的交换机啊...

网友:
都是贴片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ONET就是MTK多年前收购的,不过好像以前从来没见过有用这个方案的交换机啊... ...

光猫里面有这个牌子的主控多

网友:
那就换个电感试试啊。

网友:
这是留给你DIY的空间,估计是厂家觉得原厂散热器太Low,所以故意不配了

网友:
两个五口的芯片,用第一个芯片第五口直连第二个芯片第五口??

网友:
该有的都有了,电容都做了贴片。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里面有这个牌子的主控多

DSL时代怕是更多吧...

-------------------------

网友:
换个电源,电源里的电容鼓包或者容量下降。交换机硬件即使缩水,也不是那么容易坏的。换个好的电源看看,这个交换机可能是好使的呢!

网友:
中动玩具也不少缩水人偶,白种人PVC新料,混合再生料,导致没黄种人好看。

网友:
高科技啊,下手处都没有

网友:
3R3的电感好买,换个试试看

网友:
真是缩水呀。

网友:
其实用着也挺稳定的

网友:
好歹弄个电解电容绪点电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