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ColorFul SL500有谁能看出来这是什么闪存芯片啊?60873-128G

楼主(2024-04-22):
ColorFul SL500有谁能看出来这是什么闪存芯片啊?60873-128G

网友:
闪迪!字数补丁!!!

网友A:
马来西亚制造 这属于白片么

网友:
典型的闪迪

网友:
2258XT的固件是最多的了

网友:
会不会是EMMC

网友:
进来学习,2258XT应该比较好找吧,固态随便开也不会坏

网友:
典型的闪迪  闪迪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
只有上测试架才能看到I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来西亚制造 这属于白片么

应该是正经的闪迪…只不过二次利用或者三次利用打标了吧…

网友:
2258xt+remark的闪迪(可能是解了code的)

网友:
支持13楼,可能是解锁闪迪,进软件看看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