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直径2MM的铝线,截面积面积才3平,可怜的。直径2.5MM的是5平

楼主(2024-04-22):
直径1.5MM的铝线,截面积1.7平

相当于1.2平的铜线,那么也比0.75的平的铜线强多了。

1.7MM的铝线,截面积2.25平,,,相当于2平的铜线。

楼主:
1.7MM的铝线,截面积2.25平,,,相当于2平的铜线。

标的是4平。。。我靠。真是无语了,难道说是两根的总汇??

网友:
这是怎么算的,看的我有点蒙,为什么相当于1.2的铜线

网友A:
铝线刚开始好,10年下来电阻由于铝氧化  大打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线刚开始好,10年下来电阻由于铝氧化  大打折扣

明装用铝线单芯的没事的,只要线径够粗就行。主要是接头不能直接和铜接触,否则一定会腐蚀

网友:
引用 楼主:
1.7MM的铝线,截面积2.25平,,,相当于2平的铜线。

2.25平的铝线能相当于2平的铜线?  哪里有这么好的铝线

网友B:
铝铝接头故障率也很高,因为氧化铝电阻率高,还膨胀,也就国家电网能玩转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铝接头故障率也很高,因为氧化铝电阻率高,还膨胀,也就国家电网能玩转铝线 ...

铝比铜容易氧化的多。

网友:
国标和非标区别大了去,自己用还是选国标。

网友:
没看懂说的什么意思啊

网友:
自己家装修走电路的话,还是铜线吧
别人家的嘛,尊重他人的选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铝铝接头故障率也很高,因为氧化铝电阻率高,还膨胀,也就国家电网能玩转铝线 ...

它喵的,我家的入户线它们电网用的是铝线,而我自己用的是铜线,然后电网的人就这样直接把铜的零线接到铝线上去了,室外直接用电胶布缠,风吹雨淋的,用不了同个月就老是莫名其妙的停电,后来我自己一查才发现联接处的铝线都已经粉化了。

网友D:
我真心不明白导线线芯的平是怎样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它喵的,我家的入户线它们电网用的是铝线,而我自己用的是铜线,然后电网的人就这样直接把铜的零线接到铝 ...

     虽然说用户端也是国家电网的业务范畴,但我的意思是发电输电变电那些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真心不明白导线线芯的平是怎样算出来的??

是用圆的面积公式计算的。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A:
铝线刚开始好,10年下来电阻由于铝氧化  大打折扣

多芯软线用铝就是个大坑,单芯硬线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