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可口可乐铝罐厚度0.05,岩谷便携燃气罐铁皮厚0.2,不可思议,铜箔0.02的好

楼主(2024-04-22):
岩谷燃气罐压力应该不小,应该有标准,但没有写, 据说是2KG/平米厘米
岩谷便携燃气罐铁皮厚0.2

可口可乐也要压力,应该很小,用超级薄的铝皮,实际测量0.05mm,不可思议,,

我刚买一点铜箔,也是0.05厚,其实0.02厚就够了,主要是防电磁外泄

害人死了!!!!!!!

下面说易拉罐是0.3,,,简直是最大的胡说八道!!!

2公斤力/平方厘米(Kgf/c㎡) = 196.133千帕(kPa)            200千帕   0.2MP。。。。

网友:
不会有这么厚的。

网友:
好像在玩了,但又好像没怎么玩
卡尺怕测不出几丝

楼主:
岩谷便携气罐  压力  平方厘米

2公斤力/平方厘米(Kgf/c㎡) = 196.133千帕(kPa)            200千帕   0.2MP。。。。

大气压力才   1公斤力/平方厘米(Kgf/c㎡)        100千帕。。。

楼主:
不锈钢勺子最薄最差的是0.6,好的是1.5,牙也咬不烂

柄部分都要1.5-2.5厚

网友:
可能说的是易拉罐的底和顶

楼主:
下面说易拉罐是0.3,,,简直是最大的胡说八道!!!

应该是说没有成型以前的板材厚度。。。哈哈

网友:
易拉罐罐体我剪来垫小车气门间隙,印象中是十个丝,也就是0.1毫米,铁皮易拉罐是0.15毫米。

网友:
应该是苹果5那个年代所产的易拉罐厚度。
以前的加工技术只能那样。

网友A:
至少搞个千分尺测量吧,卡尺测量这厚度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搞个千分尺测量吧,卡尺测量这厚度靠谱?

赞成,太不严谨了

网友:
岩谷便携气罐和啤酒罐的厚度不一样,啤酒罐的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搞个千分尺测量吧,卡尺测量这厚度靠谱?

一个A4纸的厚度是0.07-0.1MM。。

不可思议,这么厚,刚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搞个千分尺测量吧,卡尺测量这厚度靠谱?

你是不懂吧,用过吗?数显卡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搞个千分尺测量吧,卡尺测量这厚度靠谱?

剪10条2cm宽的叠在一起测一下再除以10就可以减小误差,单测一片肯定不怎么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懂吧,用过吗?数显卡尺

千分尺,机械卡尺,数显卡尺我天天用,普通的卡尺真的不准,0.0几后面的还是用千分尺靠谱,当然精度要求不高就无所谓了。

楼主:
人家的真能精确到0.001MM??  1um...厉害

楼主:
铜箔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分尺,机械卡尺,数显卡尺我天天用,普通的卡尺真的不准,0.0几后面的还是用千分尺靠谱,当然精度要求 ...

人家可是说过机械表、数显坏了看上面刻度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