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撸的菲尼瑞斯内阻仪FNIRSI HRM-10!开拆!

楼主(2024-04-22):
刚到手的彩屏内阻仪,准度和速度都非常准(内阻对比锐耀YR1035+),电压对比ut61e+(我这个YR1035+测电压,高了几个字)。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尾数有点跳,和61e+一个德性。

拆开看了一下,我也看不懂,感觉用料比YR1035+要差。但是使用体验,秒杀YR1035+。

楼主:
还有2张正面的(按键下边那一面)

网友:
很漂亮,显示效果不错。

网友:
这厂家很喜欢用黑板。

网友A:
造型比YR的那种工业风要好看一点

网友:
看着很高级,价格多少到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造型比YR的那种工业风要好看一点

谢谢分享,又一种风格的内阻仪

网友:
有点本末倒置  本来就是内阻仪    内阻先小数点后2位数  电压4位数

网友:
确实不错,价格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钱?

我是预售时买的,抖音239-40=199,现在-40的活动好像没了,但是淘宝挂着213。

楼主:
拆的时候,镊子去拔屏幕排线卡子,手一划,把排线戳了一个洞,断了一根排线…唉,搞根漆包线,飞起,还好,不影响使用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先了解下

网友C:
价格也不低

楼主:
199块只配一付开尔文夹,不过,原配这个线,做工还是蛮不错的,比我自己做给锐耀的要好些,锐耀原配的,更差。还有一个黑色包包。菲尼瑞斯是GX12航空插头,锐耀是XS10接头。表壳做工的话,就不说了,有眼就能看到…实物差距更大…

菲尼瑞斯有一个分选模式,会自动保存测试的信息,每次数值稳定后,自动保存,测试速度很快,保存后,能查看记录,也可以连电脑打印出来,这功能,对于分选电芯,配组,有极大的帮助,配过组的人就懂。

楼主:
菲尼瑞斯价格把锐耀YR1035+贵40块钱左右,对比的是抖音预售价199和拼夕夕配开尔文夹最低价160,所以,性价比就看个人看法了,注:菲尼瑞斯配的夹子至少比锐耀配的要多值1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价格也不低

预售价比YR1035+贵40左右,让我选,我毫不犹豫选菲尼瑞斯,锐耀YR1035+就像DIY产品,实在是市面成熟的内阻仪就2种,没得选择,现在又多一款竞争了。

当然,如果,你觉得我是托…那就没办法了,因为数码之家发言要审核,所以,我之前一直在手谈玩,那边也到上将级别了,现在手坛上不了了,转移阵地

网友:
好像还行,但是这厂商口碑比较一般。
手头有台1035+。感觉没必要再搞台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