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汇尔无线盘充电宝HOLL R220,集成无线WiFi,U盘,激光笔功能

楼主(2024-04-22):
咸鱼低价淘到的,早期产品了,果断开拆。里面用料是真的十足,有一颗带保护板的18650,容量应急用用还是可以的,主板上都是分立元件,充电,升压,无线网,存储控制,无线遥控多个模块拼起来的,板上有网口,USB-A,microusb,sd内存卡接口。板上一颗无线网主控ic很是显眼,通过有线转为wifi网络。这个充电宝还支持无线翻页,以及U盘功能(需要插内存卡,还是个读卡器)。充电宝功能上,采用了微盟的一颗升压ic作为充电宝芯片,输出5v到USB接口。USB边上有一个三脚的激光头,金灿灿的,材质是铜的,负责激光笔功能。总而言之这台充电宝做工真是杠杠的。

网友:
这一堆功能,不错不错,只是现在看来,好像有点过时了

网友A:
出红光的地方加个法兰盘做打光笔用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多功能的。

网友:
1节18650?这点容量能干啥?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不错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公司策划、推广部门用的多

网友:
多功能集合 一颗电池能给手机充多久

网友:
关于路由器部分,是可以有线转无线,还是无线是一个网页推广界面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集成度很高,意味着坏了很难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度很高,意味着坏了很难修了

这种分立原件的反而好修

网友:
结构好复杂

网友:
做工用料真不差,但还是被时代和市场无情的淘汰了。

楼主(2025-02-12):
引用 网友A:
出红光的地方加个法兰盘做打光笔用

那种测光纤的激光管不需要准直透镜,直接ld加一个接口就行。这个激光指示模组是准直聚光的,输出就是平行激光

网友:
多功能高端货了,意味着坏了直接扔掉了

网友(2025-05-21):
功能高端货了 ,容量大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