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德玛仕消毒柜

楼主(2024-04-22):
维修德玛仕消毒柜,通电无反应,检查发现是电源板子上面的小电容短路,烧坏了变压器,砸了老式路由器的电源,掏出变压器,用线链接,完美修复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插电无反应

插电无反应

经过检查发现是板子上面的小电容短路,烧了变压器

经过检查发现是板子上面的小电容短路,烧了变压器

忍痛砸了老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掏出变压器

忍痛砸了老路由器的电源适配器,掏出变压器

虽然不好看,解决大问题了

虽然不好看,解决大问题了

完美修复

完美修复

网友A:
现在像这样的小变压器一般都会在初级线圈那里串一个温控保险电阻,拆开初级线圈看看!

网友B:
这路由器真的挺老的啊,,,好多年没见过变压器电源了

网友C:
老物件变压器算是有新的再就业岗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像这样的小变压器一般都会在初级线圈那里串一个温控保险电阻,拆开初级线圈看看!
...

懒得拆了,直接砸烂一个路由器电源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路由器真的挺老的啊,,,好多年没见过变压器电源了

老古董啊,丢了感觉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物件变压器算是有新的再就业岗位了。

就是的,物尽其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