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不小心把上分压电阻调大了,导致输出大电容63V的爆了。修复后,不接电池风扇也会转,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22):
请教各位老师,3842, 358的充电器,铅酸充电器改电压,不小心把上分压电阻调大了,导致输出高压,输出大电容63V的,爆了。修复后电压恢复,但是风扇不接电池也转,红灯微亮。大概还有什么地方损坏了?

网友:
这里看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1775-1-1.html

网友:
按楼上提供的信息,查风扇控制回路,应该是电阻值变化了导致的

楼主:
修好了,高压导致358坏了

网友:
先查比较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