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ZT-702S 毫伏档表现对比

楼主(2024-04-22):
用DCV的10M内阻和10欧电阻分压 4V 和 8V ,对比测试 ZT-702S 和 DT4282 毫伏档。 大概4uV 和 8uV。

得使用REL功能,DT4282我手里的有3-5uV底数, ZT-702也有10几的底数,如果不用REL,两者并联测试,读数一致纯靠运气。热电势会影响几个uV。

网友:
阔以,我手里也有这个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这小东西真可以的。

网友:
4V那个应该是11M内阻。
众仪的mV档是每秒刷新3次,V档刷新5次,所以其实mV档的跳动更少。

网友:
示波器自身带的5V基准咋样,属啥级别

网友A:
这是什么?多钱入的?

网友:
这个精度可以了,完全够用了。

网友:
基本不用μA档。

网友:
工作是研究什么的?不考虑空间电磁波,人体静电干扰?测试线应该用屏蔽线双绞线吧,分开相当于个线圈了

网友:
DT4282我手里的有3-5uV底数, ZT-702也有10几的底数

网友:
测量结论很好,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多钱入的?

电压电流信号发生器,可以保证两位小数精度,当电压源很方便。 69元可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