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联通光猫 TEWA-830E 简单拆机,附超管密码获取方法

楼主(2024-04-22):
联通几年前配的光猫 天邑 TEWA-830E,EPON 4千兆口 1电话口
这型号获取超管密码很简单,使用背面标签的用户名密码进入后台
访问 192.168.1.1/backupsettings.conf 就可以直接把整个光猫的配置导出了

文本方式打开下载到的配置,找到这一行:

<AdminPassword>CUAdmin+八位数字</AdminPassword>
中间的那段就是超密了

废话不多说直接拆

背面共两颗螺丝,一颗隐藏在标签下面,其余都是卡扣

CPU:博通 BCM68461
上面用双面胶粘了个铝片当散热...有总比没有强吧

内存:华邦电子 W632GU6NB DDR3L 2GB

闪存:铠侠 TC58BVG1S3HTA00 SLC 2GB

给它换个更强力的散热吧,装回去了才发现没拍整张主板的照片,算了~

补充内容 (2024-6-12 21:02):
注意,内存和闪存容量单位错误了,应该是 2Gbits,通俗讲容量是 256MB

网友A:
没查颗粒号,不过撸主确定都是2GB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查颗粒号,不过撸主确定都是2GB么???

均是从立创商城查询,里面有厂家数据手册

内存:https://item.szlcsc.com/3581732.html
闪存:https://item.szlcsc.com/367861.html

网友:
就是没有万兆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这个得学习一下  不错

网友:
广电的光猫没能接光纤,不能单独使用

网友B:
都能进后台了,在管理页面不是就可以直接看到密码了么。何必要查看配置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能进后台了,在管理页面不是就可以直接看到密码了么。何必要查看配置文件? ...

应该是用的用户进去的,不是管理员进去的,估计看不到。

网友:
epon 神奇的联通

网友:
博通方案,感觉比电信的好

网友:
这种光猫不热,比路由器都要凉快不少,没必要改散热

网友:
路由器发热比这个大多了,这个散热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学习收藏了,光猫超管密码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2024-06-24):
请问帖主知道怎么成功开启telnet吗
我通过http://192.168.1.1/enableTelnet.html修改 无法成功开启telnet

网友:
电信旗下企业制造的联通光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