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长虹牌数显恒温电热水壶,有得有失,后会无期。

楼主(2024-04-22):
一年前随手买了一个电热水壶,打的是长虹的牌子。数显温度+恒温,而且便宜,看起来很美。虽然到手后感觉外壳很有点廉价塑料的样子,但想只要能工作正常,也没问题。

但在这一年的使用中,温控开关反复损坏失效,换个三个温控开关,都用不了多久很快就坏了,坏的原因,都是温控开关的塑料断裂导致结构破坏不能工作。

于是决定把它淘汰拆解。拆的过程很简单就略过不表了。这是拆完后的样子。

从水壶结构上可以看到,高温蒸汽引出口直接对着温控开关,温控开关长期受到高温蒸汽直接冲击而导致塑料断裂而失效。我看很多品牌的电热水壶的温控开关在手柄下部靠近底座,避免了高温蒸汽的直接冲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故障,如果是,这个就是设计缺陷,没有办法解决。

保温功能是一块25W的发热单元来实现。
而这个水壶当初吸引人的地方就是这个实时数字温度显示。

拆开看看数显主板背面。看到温度探头输入和220V电源输入。

这可能是这个水壶最有价值的部件了,收好,放在那个专用“垃圾”箱里。
再见了长虹牌电热水壶,后会无期。

<END>

网友:
看着做工一般呀

网友:
塑料 质量不行 高温老化

网友A:
这个不是温控开关,这是蒸汽开关,这种是后来减配的,买最早那种就没得坏,一般都是底座温控坏

楼主:
外壳材料很次,发热和保温单元倒还可以,属于行业平均素质。
如果不坏看它便宜份上还可以考虑,但目前看来有设计缺陷,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温控开关,这是蒸汽开关,这种是后来减配的,买最早那种就没得坏,一般都是底座温控坏 ...

是的,通常说蒸汽开关。也有说温控开关,就是高温蒸汽让金属片变形把开关弹起断电。

网友:
应该不是四川的长虹

网友:
反复加热,不喜欢

网友:
开水壶的技术,很成熟的,感觉都差不多

网友B:
我也在使用长虹的热水壶,去年双十一买的,现在还没有坏,个人的经验,原厂的奥克斯、奥林格(早期出的可以,近两年什么都缩水不能买),都可以个1-3年以上,一旦换配件(底下的温控藕合开关,或手柄上的蒸汽开关),通常只能用2-3个月又坏了,故此,我个人觉得不是设计问题,是网上买的配件不过关所致,我手头现在还存有温控藕合开关和蒸汽开关各6、7个,都不靠谱。

借用帖子,恳求坛友推荐哪里可以买到质量好的热水壶用的温控藕合开关和蒸汽开关,先谢谢啦~~~~~~~~~

网友:
设计上没啥问题,纯粹是用料不行

网友:
自从显像管电视淘汰以后,长虹就开始没落了

网友:
家里也买了一个   容易坏  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使用长虹的热水壶,去年双十一买的,现在还没有坏,个人的经验,原厂的奥克斯、奥林格(早期出的可以 ...

改可控硅呗

网友:
现在好多的商品宣传比实物漂亮多了,都被其外吸引着,而且还加一些华而不实的功能

网友:
要买好的蒸汽开关

网友:
这是贴牌的

网友:
估计也是贴牌的,搞不好厂家都没有测试过。

网友:
一直找不到单片机型号及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