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压缩机启动器怎么选择

楼主(2024-04-22):
上次做气泵,压缩机是坏的。今天去废品站一堆压缩机里选了这个,没有启动器,又从别的上面撬了2个下来也不知道用不用得上。请帮忙看一下,这个是多少瓦压缩机,如果用气泵,用什么样多大启动器?谢谢了!

网友A:
应该都是一样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都是一样的可以用

抖音上看了下,用重锤的,有带电容也有不带电容的,而且重锤型号也不一样,可能对应功率也不同。

网友B:
冰箱压缩机排气量小、最好整个空调压缩机、1--2KW那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抖音上看了下,用重锤的,有带电容也有不带电容的,而且重锤型号也不一样,可能对应功率也不同。 ...

用pTc呗,重锤分功率的,当然PTc也分,但相对模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Tc呗,重锤分功率的,当然PTc也分,但相对模糊

说是pTc那个不能连续启动,启动时间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箱压缩机排气量小、最好整个空调压缩机、1--2KW那种。

整不到,这个花了5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是pTc那个不能连续启动,启动时间短。

那就用延时继电器或全人工智能启动

网友D:
前段时间一个新飞冰箱才卖200

网友E:
压缩机启动器是什么原理啊?是专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压缩机启动器是什么原理啊?是专用么

先给启动绕组供电,ptc加热导通主绕组,启动主绕组 ptc加热后断电需要冷却才能再次启动,所以不能连续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一个新飞冰箱才卖200

我们这顶大天一百。

网友F:
铭牌上标注的1PH约等于735瓦

楼主:
加了小盆三分之一冷冻油,也不知道够不够,用ptc试了一下,运行电流1.7。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铭牌上标注的1PH约等于735瓦

是735w还是375w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735w还是375w呢?

1PH是735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