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_micropython] 光敏电阻传感器模块+看门狗

楼主(2024-04-22):
# 接线

AO->A0
DO-D1
# 代码

import  machine
import time
import network
from machine import WDT,Pin
import time
import network
from umqtt.simple import MQTTClient
import json
import gc

device_id = "esp0007"
wifi_ssid='FAST_20CC'
wifi_password='409409409'
mqtt_serverip='192.168.1.113'
mqtt_serverport=1883
mqtt_clientid=device_id
mqtt_publishtopic=b'espiot'

digital_pin = machine.Pin(5)
adc_pin = machine.ADC(0)

led=Pin(2,Pin.OUT)
led.on()

def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led.on()
      time.sleep_ms(1000)
      led.off()
      time.sleep_ms(1000)
    else:
      print('connected to network')
      led.on()
      break

if __name__=='__main__':
  print ("start")

  message_template = {}
  message_template['source_device'] = mqtt_clientid
  message_template['target_device'] = 'server'
  message_template['msg_type'] = 'ReportLuminance'

  connectionWifi(wifi_ssid,wifi_password)

  client = MQTTClient(mqtt_clientid,mqtt_serverip,mqtt_serverport)
  client.connect()

  wdt = WDT()
  wdt.feed()

  count = 0

  while True:
    digital_value = digital_pin.value()
    adc_value = adc_pin.read()
    wdt.feed()
    print (digital_value)
    print (adc_value)
    message_template['digital'] = str(digital_value)
    message_template['adc'] = str(adc_value)
    wdt.feed()
    wdt.feed()
    client.publish(mqtt_publishtopic,json.dumps(message_template))
    wdt.feed()
    count = 0
    while count < 50:
      time.sleep_ms(100)
      wdt.feed()
      count = count + 1
    gc.collect()

# 结果

网友A:
这里用到看门狗的目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用到看门狗的目的是…?

重启路由器导致网络中断时,esp自动重启,阻塞在网络连接逻辑直到网络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