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两个wifi是哪来的?

楼主(2024-04-22):
电脑多出了两个wifi,大家帮我看看,就是后面这两个wifi

网友:
不是无线网卡么?

网友:
Microsoft Virtual WiFi Miniport Adapter即微软虚拟无线微型适配器。

开启Microsoft Virtual WiFi Miniport Adapter就可以虚拟WiFi和SoftAP(即虚拟无线AP),就可以让电脑变成无线路由器,实现共享上网,节省网费和路由器购买费。

当你的机器里出现这个虚拟设备时,表明你可以使用这个虚拟接口给你的其他有无线连接设备共享internet access或组成一个小LAN了。

网友:
虚拟WIFI。更新网卡驱动了吧?!

网友:
https://wenda.so.com/q/1680912379213790
Microsoft Virtual WiFi Miniport Adapter这个网卡是干什么的?

网友:
搬个板凳做下来学习。

网友:
网卡驱动自带的,甭管

网友:
是不是虚拟网卡

网友:
无线网卡自带的吧

网友:
虚拟网卡,安装虚拟wifi软件吧应该是

网友:
这个不懂,进来学习一下子。

网友:
看看安装了什么WiFi相关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