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se2手机进水后不开机-2颗电容发生问题的漫长维修

楼主(2024-04-22):
邻居出差广西寄修苹果SE2,说泡水了,在出差地找个店修没修好,估计是想要数据,赶紧联系上我

收到顺丰快递后是这样子的

电池拆成这样,主板也是这样,我是醉了

拆下主板,进过水的手机,防水标会变红的

单板上电,短路的,把4.2V直接拉低了大电流

先测试下主供电网络约95阻值(即0.095V二极体压降值),没有完全短路

热成像仪先看看,发现WIFI旁边有颗高热元件

抠掉它

再测试阻值,恢复到256了

把抠下的电容测试下阻值,发现有1301(即1.301V二极体压降值),正常的电容不在板测试是无穷大的

单板上电仍然是大电流的,热成像仪下发现还有高热元件,发现WIFI模块很烫手,但不是局部高热,估计背面有元件瞬间高热

拆下CPU屏蔽罩

热成像仪下再检查,一颗发热高达178度的元件展现出来了

显微镜不难发现,此颗电容已经破损了

万用表测试下阻值为0

抠掉此电容

万用表继续测试,阻值恢复正常,此网络电容有多颗,无需补回,主要还是担心高温焊接时CPU爆锡

抠下的电容再测下,阻值为0

装机测试

插上充电线,苹果LOGO亮起了,总算修开机了,所幸屏幕还是好的

充电电流也是有的

主板CPU基带IC打上散热泥

焊回屏蔽罩,并贴好新的贴纸及海棉等

清理干净机壳内部及屏幕,电池稍处理平整点,不要象别人修过一样,内部糟糕透了

防水胶贴上新的,避免进灰,防水就别想啦,新手机都很难真正防水的

装机

开机进入系统

完美修复苹果SE2进水后不开机

这次修得有些久,虽然借助了热成像仪,主要坏了2个地方的电容元件
维修时间虽久,但邻居少不了给我送鸡腿来!!明天给他寄回去。。。
END

楼主:
主板内部能看见的腐蚀的地方均清洗干净了,未拍特写图

网友A:
高手,再次看看了解

网友B:
这上家的手法也太糙了,修水果机的还没见过手法这么糙的,真心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上家的手法也太糙了,修水果机的还没见过手法这么糙的,真心大啊

不是每个维修人员都有精工品质工匠精神的

网友C:
散热泥什么牌子的?可以在笔记本电脑CPU散热那里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散热泥什么牌子的?可以在笔记本电脑CPU散热那里用吗?

蚂蚁昕,电脑CPU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再次看看了解

欢迎观摩帖子

网友:
四海若比邻啊

网友D:
能不能介绍一下热像仪,可以输出画面到显示器,貌似比手持的效果更清晰?这个二连屏幕的使用很方便,上屏可以切换热像仪和图纸,下屏直接看显微镜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介绍一下热像仪,可以输出画面到显示器,貌似比手持的效果更清晰?这个二连屏幕的使用很方便,上屏可 ...

买2个屏,一个热成像用,一个电子显微镜用,热成像仪很多牌子(比如艾睿、海康、潜力等),价格贵的就好用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2个屏,一个热成像用,一个电子显微镜用,热成像仪很多牌子(比如艾睿、海康、潜力等),价格贵的就好 ...

您现在用的这款大概是什么价位的,我看帖子里的图片感觉分辨率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现在用的这款大概是什么价位的,我看帖子里的图片感觉分辨率挺高的

热成像仪买的定制的,海康微视代工的,需要的话私信我发购买链接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现在用的这款大概是什么价位的,我看帖子里的图片感觉分辨率挺高的

显微镜也可私信发链接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成像仪买的定制的,海康微视代工的,需要的话私信我发购买链接给你

可以啊,请私信告诉我吧,谢谢

网友E(2024-09-25):
没有热成像,用松香大法是否可行?

网友:
大师出手 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热成像,用松香大法是否可行?

可以的,只是效率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