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华凌神机n8 he1 pro测试

楼主(2024-04-23):
今天下午已经安装完毕,试机开16度,室外25度,开机后,6分钟后663w 左右。待机0.83W.手机app有个智清洁 还没有用应该要240小时才用。有电量显示。自己买的不锈钢架子30元,品牌叫吉双。安装工座在上面没问题。还可以。还在试机。现在包装里面直接有遥控器。费用310元 安装架子没有收费。
华凌空调智清洁
KFR-35GW-N8HE1PRO型号空调的智清洁功能使用方法如下:开机后,按智清洁键开启此功能。智清洁功能开启后,室内机显示屏显示“CL”,空调器出风**生改变,运行20-130分钟后自动退出智清洁运行并关机。如果需要关闭此功能,可以按照小程序的提示进行操作。请注意,自清洁运行过程中会有冷风或热风吹出,室内机可能会发出异响声,这是正常现象。此功能只清洁内部蒸发器,滤尘网请按照说明书中的“维护保养”部分的方式进行清洁。开启智清洁功能后,会退出之前设定的模式,运行完智清洁后自动关机。
第四代自清洁,高温蒸汽洗持续时间更长,减少蒸发器细菌滋生;结霜量更多,清洁能力更强;
KFR-35GW-N8HE1PRO型号空调的智清洁功能主要是通过空调内部的冷凝水对蒸发器进行清洁。在智清洁过程中,空调会先将蒸发器上的污垢湿润,然后通过结霜剥离污垢,接着进行高温化霜冲洗,最后进行高温蒸汽洗和烘干。这个过程中所需的水主要来自空调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冷凝。

智清洁时接霜是正常现象。
在自清洁模式时,风机马达不运转,
为的就是要使翅片盘管上所接触的空气,
自然的产生结霜现象,此时整个管路系统低压侧部分几乎全部都结霜,
包括铜管路都结霜。
等结霜厚度到一定程度之后,系统反转制热,将霜融化成水,
让水带走翅片上的灰尘等脏污,达到自清洁的目的。
在我怀疑这个智清洁会不会自动停止时候,咬着牙坚持等待。运行了二个半小时终于完成了智清洁

网友A:
这机器网上评价不错,多少钱入的?

网友:
华凌能一直走到现在确实不容易,不过这个自清洁功能实际效果有限,没有人工喷枪洗的彻底!

网友:
浮灰还是吹不掉,人工扫一下就会掉

网友:
价格多少是关键,就像粗粮当时,虽然问题多,但是价格香

网友:
空调行业还是格力占第一啊,华凌也是品牌,1994年买过华凌冰箱,用了十几年,质量还是可以的;后来觉得冰箱小了,才108升,就换了大容量的。

网友:
自清洁效果不大吧

网友:
华凌确实挺火的,性价比高。

网友:
看起来不错,不拆了

网友B:
这空调夏天开29摄氏度,让屋里特别舒适,很省电。但是冬天就比较费电了。

网友:
去年装了两台,N8HE1,不是pro,对机器是满意的,就是有个很尴尬的点,家里的空调遥控器全都通用,有美的、TCL、扬子、华凌,真的全都通用,家里熊孩子才2岁,隔三差五翻出个遥控器,能把全家空调都打开........
去年买的第二台还没申请到遥控器,大概10-11月买的,没货了,之后就一直忘记了,回家搞搞

网友:
性价比超高的品牌货,都说跟美的内部一样的做工

网友:
怎么感觉有点广告的 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费310??

自己的外机架子安装没收费铜管加长1.5米收150,高空费100。大洞,60.没有多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空调夏天开29摄氏度,让屋里特别舒适,很省电。但是冬天就比较费电了。 ...

记住了热天开29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网上评价不错,多少钱入的?

2130。品牌店入的,我问了很多问题,都是秒回复。客服太强了。

楼主:
开了几十分钟试机,温度基本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