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欧普台灯带风扇最终没有修好丢了。。

楼主(2024-04-23):
拆修欧普台灯带风扇最终没有修好丢了。。

同事的,大女儿干坏事,那时还小,直接丢脸盆里,泡了一夜才发现,开始用焊油简单补焊后可以用了,但是没几天又不能用了。
每个元件都拆了焊一边,过孔也清理了还是没修成功,最后判定芯片坏,但是双控的貌似又找不到哦啊,只能放弃丢之。

网友:
不要调光电路

网友:
不得了不得了,这都能修!

网友:
腐蚀的厉害,没救了。

网友:
都这样了,没修的价值了

网友:
这腐蚀程度,至少泡了一个月的水

网友:
楼主时间真多

网友:
不搬板搞好不是你性格

网友:
单片机坏了也可以修啊,直接改成开关控制就行了,跳过单片机,只是没有调光功能而已

网友:
这腐蚀也太厉害了,当时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太高超了,这都能修

网友:
重新打版,搬版,ok,满血复活

网友:
单层板还行  多层很难修的

网友:
直接换物理开关控制

网友:
大佬还有修不好的东西

网友:
这个可以装2个开关,一个控制风扇,一个控制灯,完美。
如果用触摸开关+MOS管的话,可以完全不破坏外观

网友:
泡了一夜才发现,家庭管理有问题。

网友:
当外壳套件,配重换尽可能多的锂电芯加保护板,4056充电板,2片独立可调降压板。

网友:
第一时间清理后应该问题不大 这已经腐蚀的太厉害 没修的价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