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两个广电机顶盒!

楼主(2024-04-23):
昨晚老爸反映广电机顶盒3,5分钟掉电,面板显示消失,几分钟无规律又上电,无法正常观看。
拆机后,观察电容似乎漏液,400V22uf,无备件。

想到还有一个换过电源板的同品牌机顶盒,想换板解决。

可发现输出电压不一致:故障机3.3V、5V、12V,替换板只有5V12V,还是之前换过板,调过线的。
只换22Uf电容,空间宽裕,规格大了,搭脚麻烦,此路不通!
之后发现电容旁边电源芯片上方4567脚共焊盘,45脚有高温脱焊现象,于是补焊一下,忘了拍照,装回测试十多分钟没有掉电,应该能暂用几天吧。
图片较少,暂作记录,见谅。

网友A:
芯片那里是热黑了吗,怎么会这么热。

网友:
不错啊,这个看起来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那里是热黑了吗,怎么会这么热。

可能虚焊打火,也可能电容漏液

网友:
明显漏液了

网友:
电容泚了,长时间高温此类故障不少

网友:
映广电机顶盒3,5分钟掉电,面板显示消失,几分钟无规律又上电

网友:
这是一个插卡的机顶盒,电源是内置的

网友B:
把400V22u的电容换掉才是解决办法,替换时引脚留长,远离高温。

网友C:
都看到烧焦的痕迹了,居然不整好一点?

网友:
直接砸了吧

网友:
电容换掉,补焊后有条件加个散热片。

网友D:
明显小马拉大车。

网友A:
这个广电免费换旧的。可以去咨询。
我们这以旧换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400V22u的电容换掉才是解决办法,替换时引脚留长,远离高温。

临时用用,电容必须换,下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看到烧焦的痕迹了,居然不整好一点?

临时应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小马拉大车。

只有10多w功率,电解液打火导致的吧,加长引脚,加个散热片终极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广电免费换旧的。可以去咨询。
我们这以旧换酒

余姚广电很早就不免费了,更换修复旧机也要收费了。你那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