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直流档是如何扣除交流成分的?

楼主(2024-04-23):
小白,对万用表原理不了解。一般情况下,测交流是通过电容过滤直流成分的吧?测直流如何扣除交流成分?

网友A:
不过滤的,直接读取平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过滤的,直接读取平均值

交流成分直接抵消,剩下的就是直流,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成分直接抵消,剩下的就是直流,是这个意思吗?

差不多吧,一般都是读取一定时间的参数取平均值的,所以万用表不能测量PWM信号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吧,一般都是读取一定时间的参数取平均值的,所以万用表不能测量PWM信号的电压 ...

正弦波一个周期的平均值也是0吗?但好像能测出平均值啊

网友C:
如果直流档的积分时间是交流电压周期的整数倍,因为正弦交流电压上半周和下半周对称,所以平均下来相当于在正中心,等于不存在。

如果积分时间比交流电压周期长很多,但不是整数倍,这样可以测到交流,但是幅度可能很小。如果这个幅度小于万用表的分辨率,那么就看不出来。
如果积分时间和交流电压周期差不多,但不是整数倍,而且交流电压的幅度较大,这样看起来直流度数会跳来跳去。

网友D:
这么说吧,假如你的直流电压挡测量速度超级超级快,它是可以测出交流电压的。。。。只不过把交流电压分成了很多点来显示,就像数字示波器一样,只是屏幕肯定无法达到这种显示速度,这么说不知道你理解不?
你可以做个实验,用速度快的表直流电压挡,测量超低频率的方波,它是可以显示正负峰值的

网友:
首先,任何adc,都是采样窗口内电压信号的平均值。无论是积分式还是Σ-Δ,前者可以看作最连续信号的积分并对时间平均,后者是连续信号离散化后累加再对时间平均。
对于测量不同信号的表现可以试试对正弦波取不同采样窗口不同初始相位做积分再取平均。算一下才能真正理解。我以前写过一个常模抑制的帖子,本质上写的就是这个问题,里面的图其实就是我前面说的积分结果

网友E:
电容隔直!电感阻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一个周期的平均值也是0吗?但好像能测出平均值啊

要看测量周期的,除非周期刚好重合,要不然不可能显示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成分直接抵消,剩下的就是直流,是这个意思吗?

是平均值,如果采样窗口不是周期的整数倍交流信号正负半周不能完全抵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一个周期的平均值也是0吗?但好像能测出平均值啊

交流测量测的时候取绝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直流档的积分时间是交流电压周期的整数倍,因为正弦交流电压上半周和下半周对称,所以平均下来相当于在 ...

这个说法比较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说吧,假如你的直流电压挡测量速度超级超级快,它是可以测出交流电压的。。。。只不过把交流电压分成了 ...

你这个解释不是楼主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隔直!电感阻交流!

交流部分往往有电容耦合,但直流部分的电路没有串联电感的。

网友F:
交流电有用的测量参数是有效值而不是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交流电有用的测量参数是有效值而不是平均值。

不一定,特殊用途有平均值,也有峰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特殊用途有平均值,也有峰值

电压表万用表测量的都是交流有效值,另外的值可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