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哪些表是平均值检波?

楼主(2024-04-23):
想找两块来对比一下,最好有具体型号,是平均值检波。

网友:
没在说明书里强调是有效值检波的,那应该就是平均值检波的。
廉价的,差不多就是平均值检波的

网友:
主要是一些20,30元以下的表,和一些已经卖了很久的表,比如著名的fluke 101, uni-t 136B

廉价的0660 7501方案普及以后,低端表真有效值基本是标配。真有效值的,表上都会写TRMS 或者TRUE RMS之类

网友:
看到的表都是有效值的,还有特别标注真有效值的,还没有看到哪个表是测量平均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