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看外观你绝对猜不出他们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4-04-23):
(图片)

网友:
玻璃的二极管

网友:
玻璃的是稳压管

楼主:
那色环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
看外观,我以为上面黑色有负极标注的,是二极管;下面有色环的,是电阻。但这样刚好就成了习惯性的错误。

网友:
外观是二极管和电阻,实际都是二极管?二极管外面的色环是干什么的

网友:
难道色环二极管?

网友A: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色环是稳压值

网友:
二极管伪装成电阻了?

网友B:
必须是三极管,楼下说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色环是稳压值

哈哈,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
自作多情的看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是三极管,楼下说是不是?

三极管,第三极呢

楼主:
哈哈,不是电感

网友C:
一个有可能是色环稳压二极管,另一个只看到20049,好像还标有其他数字等,没拍清楚。似乎是印了一圈的20049.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有可能是色环稳压二极管,另一个只看到20049,好像还标有其他数字等,没拍清楚。似乎是印了一圈的20049 ...

就是印了一圈20049

网友:
测试结果如何?类似二极管?

网友:
色环的应该是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