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单反相机镜头里面的塑料齿轮的润滑问题

楼主(2024-04-23):
tb搜了一下,各种各样的都有,那么问题来了

医用白凡士林可以吗?之前万用表电阻档精度漂移用这个挺不错的

楼主:
有经验的大佬们分享下,谢谢!

网友:
阻力有点大

楼主:
万用表转盘用着挺好

网友:
有专门的塑胶齿轮润滑脂

网友:
风扇那种润滑脂应该也行吧,

网友:
如果出厂时本身没有加润滑脂,不建议加。
小时候喜欢到处涂黄油,石英钟的齿轮也被我拆了涂了黄油,后来发现根本不需要。

网友:
尼龙齿轮是自润滑的,和金属接触的用润滑脂,一般是快门组件,原来就有,不过建议找专业人员,拆开容易多出原件。

网友:
油的话可以用硅油

网友:
润滑硅脂,塑料件专用的

网友:
如果原来就没有,就别加,加什么都不行,如果有阻力肯定明问题,要不是没有装配好,要不是齿轮有问题

网友:
油 油脂会挥发

网友:
用锂皂+PTFE的塑料润滑脂,有多种粘度选择,自己要确认一下。

网友:
有塑料齿轮专用硅油,针式打印机里用的,比较稀但又不至于成液体那种

网友:
这东西精密,自己动手要三思。

网友:
有专用润滑油脂,阻尼极小

网友A:
拆过海鸥胶片单反。那个五棱反光镜和对焦用的微棱镜裂像镜的位置不是自动对准的,需要调节,没有合适的场地和经验很难办。

网友:
有专用 的塑料润滑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海鸥胶片单反。那个五棱反光镜和对焦用的微棱镜裂像镜的位置不是自动对准的,需要调节,没有合适的场地 ...

我是拆的镜头不是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