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intel 7260蓝牙经常断线怎么办?

楼主(2024-04-23):
刷了白名单后换了个联想版intel 7260ac,网络倒是稳定的,3.0的罗技m337蓝牙鼠标时不时的断线过一会有自动连接上。只找到2006.6.21的6.1.7601.23863版本的驱动,拜托热心人能提供下win7 64位其它版本驱动,感谢!

网友A:
不要用联想版的,确实有问题

网友B:
先关掉 蓝牙 的省电模式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联想版的,确实有问题

退不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关掉 蓝牙 的省电模式 试试

装好驱动就关掉了

楼主:
自己搞定了

网友C:
连网到360驱动大师,自动安装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网到360驱动大师,自动安装驱动。

第一个用的就是360驱动大师。后来还是自己人工寻找驱动搞定的,正常使用将近一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