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快q6000远程上手

楼主(2024-04-23):
机器不在我手上,给公司分部买了一个,以前用过q90,q1800,mtk7621at搭配爱快系统非常的卡,本来打算买x86刷爱快,为了支持感谢爱快,看到爱快出新品q3000,q6000终于换掉了万年mtk7621,忍不住再支持一波(爱快硬路由目前没有虚拟机,docker功能,没有USB,不支持ftp,smb)

大家可能用得到的功能就ipv6的多线功能了(永久免费3条多线ipv6,我觉得对一般人来说大差不差可有可无,pcnd可能有点用,但是ipv6目前流控不太正常,不能像ipv4 一样每一条线流量均衡)

网友:
NAT家族的成员多到让你眼花缭乱,有NAT1、NAT2、NAT3、NAT4。

NAT1,通俗点说就是“全锥形NAT”,跟它玩起来基本是“我不限你,你也别限我”。

NAT2叫“受限锥型NAT”,可不是闹着玩,IP受限了哦,但端口还算自由自在。

NAT3嘛,名字有点长,叫“端口受限锥型”,IP和端口都受限,丝毫不给你机会耍宝。

然后,NAT4,这家伙有点特殊,叫“对称型NAT”,你这次要玩P2P?抱歉,NAT4就不感冒,它喜欢把内部地址请求外部地址的时候搞点小小的变化,总之,不好跟它玩P2P。

网友:
硬的功耗低,软的功能强。

网友A:
这个Q6000不会是用的高通的ipq6000吧

网友:
看上去功能很多,但真正用到的没多少。

网友:
还是软路由用得舒服

网友:
这个有什么特点 吗?

网友:
X86的爱快用闲置机搭不是更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t0  去哪了

网友:
NAT0: OpenInternet,没有经过NAT地址转换,公网IP

网友B:
NAT0: OpenInternet,没有经过NAT地址转换,公网IP
NAT1: Full Cone NAT,动态家宽可以达到最优的状态,外网设备可以主动发信息给NAT1网络内的设备。
NAT2: Address-Restricted Cone NAT,只有内网设备(地址:任意端口)主动发过信息给外网设备,外网设备才能主动连接NAT2的该设备的地址(地址:任意端口)
NAT3: Port-Restricted Cone NAT,只有内网设备(地址:指定端口)主动发过信息给外网设备,外网设备才能主动连接
NAT4: Symmetric NAT,只能和NAT0设备通讯

推荐下载HMBSbige  NatTypeTester进行测试

https://blog.csdn.net/D3_3109/article/details/119875626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T0: OpenInternet,没有经过NAT地址转换,公网IP
NAT1: Full Cone NAT,动态家宽可以达到最优的状态,外 ...

有一个问题就奇怪了,我打电话联通要求公网,联通死活说没有,后来我把光猫由路由模成改成桥接,公网也有了,还是nat0,也就是说转换设备在光猫?

网友:
我这akuai都装在e5里

网友:
爱快的硬路由真的是一言难尽,之前买过A120号称带机量100+,结果十几台就不行了,果断退货,还是x86性能足够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Q6000不会是用的高通的ipq6000吧

发哥的      MTK7986

网友:
还是要公网速度才行

网友:
MTK的玩的花样多,,发热低,,,设计不加USB可能是为U减负,,

看到个SD-WAN,,以前一直想折腾的东东,,免费5M带宽少了点

网友:
这是7981的

网友:
觉得还是X86稳定

网友:
爱快路由最大功能我觉得是当AC连接爱快AP全屋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