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个365nm紫外光手电

楼主(2024-04-23):
给孩子买的用品经常用紫外光手电照下看看有没有荧光剂,偶尔玩玩UV胶也需要手电做光固化,之前刷单的一个1.5v升压手电亮度小,费电快,不太够用,一开始想改14500锂电,想了想还得飞线魔改一通,还得电池拿出来充电,也不知道灯珠是多大功率的,还是直接买个充电的手电改改拉到了

右边1.5V升压,左边魔改的14500充电,颜值上确实被吊打了

拆开对比下,原装电池容量超轻,容量小,换上pdd买的,850mah,某宝买的3W 365nm灯珠
1.5v升压的懒得看了,就是个焦耳小偷电路

灯珠对比,左边3w(店标),右边未知,按1w算吧

亮度,没有可比性,被锤爆了

看看厨房有哪些东西含有荧光剂

楼主:
费用 手电好像4.8,灯珠3.8,电池忘了,就当4块吧

网友A:
可以检查哪些地方有过血液痕迹

网友:
要去看看手机里支付宝的100元的荧光。

网友B:
买UV胶送的,很好用,已经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UV胶送的,很好用,已经一年多了。

之前也有俩,都忘了扔哪去了,除了功率小点,没啥问题,vu曝光其实365不是很好的波段,但是看荧光剂365有大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查哪些地方有过血液痕迹

说到这个,好像说另一种痕迹也可以看,有机会试试

网友:
检查卫生的好帮手

网友C:
从动图看,灯珠更像是395nm的蓝色,365nm是发微黄白的光,波峰区间不至于宽泛到蓝光区间,不过我也有台湾晶圆的395nm发射出发白的光,波峰很陡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动图看,灯珠更像是395nm的蓝色,365nm是发微黄白的光,波峰区间不至于宽泛到蓝光区间,不过我也有台湾晶 ...

1.5v升压出来的是肉眼观测是接近4000k的暖黄光,新买的灯珠出来的是5700k左右的正白光吧,实际不算偏蓝,真实波段没工具测,不确定

网友D:
镜片是玻璃的还是塑料的?一直想改个,普通镜片紫外线透过率低,石英的玻璃镜片很贵不合算。

网友:
确实得检测一下

网友:
买过一个365+395双灯珠的,后来发现用的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镜片是玻璃的还是塑料的?一直想改个,普通镜片紫外线透过率低,石英的玻璃镜片很贵不合算。 ...

365nm的UVA不用担心这个,更短波长的UVC之类的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镜片是玻璃的还是塑料的?一直想改个,普通镜片紫外线透过率低,石英的玻璃镜片很贵不合算。 ...

塑料的,影响不大

网友:
看荧光剂的痕迹比较准,除此之外好像用途不大。

网友:
做uv滴胶用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