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1Hz-40MHz可调的ESP32信号发生器和频率计arduino程序

楼主(2024-04-23):
来自国外论坛,非常简单,容易上手,只要你有一块ESP32的开发板,用arduino程序就能完成一个1Hz-40MHz可调的信号发生器和一个测量1Hz-40MHz的频率计,
也可以自己产生一个信号自己测试。
其中用到了ESP32的Pulse Count Controller(PCNT,脉冲计数控制器) ,定时器(Timer)和LED控制器或LEDC。
可以在Arduino IDE Serial Console中查看频率测量值。可以使用同一控制台输入1 Hz到40 MHz的值所需的测试频率

mDuty可以设置占空比,缺省是50%

可以通过调整Janela的值来校准频率检测。

程序的每一行,都有中文注释,非常容易懂。

选择这个方式编译烧写固件。

只用多安装一个LCD的库,编译就不会出问题,而且有LCD就可以直接显示:
  #define LCD_I2C_ON     或      #define LCD_I2C_OFF // ON如果使用这个显示器

接线图如下 ,缺省不接LCD,直接在控制台显示频率。
振荡器的脉冲输出是在GPIO引脚33上,输入检测是在GPIO 34,
把33和34连接起来,就可以测试自己信号发生器产生的频率了。
检测其它的信号源,只要接入34脚和GND,就OK了。

ESP 32可处理3.3伏的电压信号,因此如果要测量其他电压水平的信号,请自行转换。
源代码下载在这里:

网友:
能测晶振不

楼主:
晶振电路搭好,电平电压够就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ESP32的主频多少啊,能上40Mhz

网友:
比较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的主频多少啊,能上40Mhz

240MHz

网友:
做成成品体积应该不大。

网友:
很好,能达到20M

网友:
外加个晶振电路。

网友:
膜拜下大佬。

网友:
如果能够检测晶振的好坏就好了

网友:
This can indeed be played with!

网友:
这么高啊,哈哈

网友B:
这个可以玩,坐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以玩,坐等成品。

还等啥呀,这就是成品了,开发板加上程序就行了啊。

网友:
转载不注明出处,“原创主”?
实测了ESP32发生的10M,20M,30M,40M几个波形,30M有问题

网友:
这东东开发板似乎不大适合,至少也要换个恒温晶振吧?

网友(2024-06-21):
谢谢楼主分享,带中文注释,挺好的.这个之前我做过的.

网友:
测一下8025呀,哈哈哈哈

楼主(2025-02-03):
我发现原版无法在串口输入频率,来改变输出频率,这个修正了。